压频转换和频压转换电路推荐?

楼主:
实际应用中,频率电压转换和电压频率转换电路有什么实际应用广泛的电路推荐。

网友A:
标题和正文似乎不大一致。看标题,是要寻找【压频转换电路】,有可能是寻找实现压频转换功能的芯片。看正文,是要寻找压频转换【有实际应用广泛的电路】。倒底是在寻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和正文似乎不大一致。看标题,是要寻找【压频转换电路】,有可能是寻找实现压频转换功能的芯片。看正文 ...

找电路

网友:
这里是两种V-F芯片的datasheet。这是比较老的型号了。

网友:
对,LM331也是常见的电压-频率转换芯片。

网友:
没有设计过压频转换和频压转换电路,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