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环开发套件】配套教程 之六:考虑转向普冉单片机——之给JLink添加PY32F003

楼主:
额,前面,由于当时想第一版直接做目标板,后来发现了有不少选型上的失误。

关于这个事情,后面再聊。

后来我考虑了再三,做了几个比较大的选型变化:

1、蓝牙部分,我决定和主控分离,这不代表我会双主控,或者说,即使我用的仍然是一颗主控,但是我可能会回避直接开发蓝牙固件;

2、考虑到实用和开发量的问题,我可能会从彩屏转向单色OLED屏;

3、最重要的,主控可能会从DA14531转向普冉单片机,无他,就是价格便宜。

但是,吸取前面的教训,这次,我会先用开发板,做充足的前期BSP开发调试,差不多以后,再打板。

这个帖子,首先,讲的是如何让 JLink 支持 PY32F003的问题。

如下所说——其实,只要装一下 Pack,用Keil开发是没问题的,那么,为什么非要折腾搞这个事情呢?

答案是,当你用JLink RTT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用 Cortex M0+ + 手动输入Segger地址来实现输出。然而,无法输入。

所以,为了完整使用RTT输入输出,你还是需要做这个操作,让JLink的系列软件识别到正确的PY32F003器件信息

网友:
首先要说明,这里说的,让 JLink支持PY32,其实说的不是在Keil MDK上支持,因为那个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安装PY32的Pack就行了。

这个pack,在官方下载的SDK中可以找到。

注:下面这个文件夹,我是把SDK解压了直接往我的项目工程文件夹根目录下放。

和SDK解压看到的不太一样。

但是,Packs 这个文件夹 确实就在 SDK解压后的根目录下

选择MDK的就可以了。

PS:这下面的两个文件可以看看,写的还算详细。

不错

不过现在连我都不怎么喜欢自己从零建立工程了,都是在SDK例程或者 Template基础上改的。

但是看这个文档,有助于你更好理解MDK工程的相关配置细节。后续可能有用

然后,就可以了,如下↓

网友:
那么,为什么说,要单独开这个帖子,谈,让JLink支持PY32F003呢?

因为,我们有时会直接使用 JFlash,或者我心心念念的 JLink RTT,使用SWD接口直接做调试的输出输入。

在默认的JLink下,即使是当前最新版的 v7.96f,都是不支持普冉的。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今天通过 智谱清言AI查到的资料,不错的(他娘的,没想到直接百度那么久我愣是没查到这个东西,不得不说,这货的AI搜索有点东西)

这是一个针对普冉的一个很不错的资料补充,有兴趣可以继续看看。

但这里,我只关心如何让JLink支持普冉。

当然,它写的,其实也不完整,没事,后面我会补充。

上述这个页面的链接在这里

网友:
按照上述的操作以后,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它提供的文件

复制到C盘里这个位置下面

这么操作以后,你用 JLink RTT VIEWER,就可以顺利找到这个器件了。

那么,很自然的,你也就不再需要自己手动输入 map中的 地址

网友:
在一开始,我没有作上述操作,让JLink RTT VIEWER能够正确识别出 Puya 的系列单片机 PY32F003之前,它是可以输出,但是,一旦你想输入,会显示失败,我没有截图。

现在也不想折腾。

但是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剩下还有一个问题,是OpenPuya没有说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用JFlash打开,你会发现——

你能找到PY32F003,但是,你没办法正常连接,也就更加谈不上进一步的操作。

这个的话,你还需要多做一个操作

这是JLink的安装目录夹

简单地说,你把刚才OpenPuya那里下载的那个玩意↓,一整个复制到安装目录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OK了,万事大吉

网友A:
牛人呀,这可利害了呀,价格能打下来不少吧,低功耗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呀,这可利害了呀,价格能打下来不少吧,低功耗性能如何?

目前距离去关心这个还太遥远,先完成功能吧。

最近忙工作,几乎没有时间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