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线长度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楼主:
有时候需要测量的信号在电路板靠近内部位置,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测量可能放不进去,这时我们可以将信号用细线引出来,但是有可能会在测量结果中引入引线的杂散电感,诸如此类现象有很多,或者很宽很厚一块铜排,作为整流后的正极或者负极,示波器探头加在上端或者下端会有多大影响,再者示波器探头的引线也会有自身的引线杂感,不知道究竟会有大多的影响?

网友:
因为【诸如此类现象有很多】,所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的时候,分析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网友:
如果要引出线测量信号,习惯是用双绞线(测量的信号和GN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