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构成振荡电路原理

楼主:
在51单片机系统中,有两个引脚是专为晶振设计的,两个引脚之间接晶振,晶振两个引脚在通过电容接到地,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无源晶振电路,这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的原理是什么,电容的容量和晶体震荡那个频率有关吗?

到有源晶振,有源晶振有四个引脚,电源正负,输出引脚,空引脚,有源晶振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就是简单接上电源就可以吗?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区别,无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有源晶振的波形是方波,有源晶振的波形是因为晶体振荡的原因还是内部有整形电路?

网友:
【在51单片机系统中,有两个引脚是专为晶振设计的,两个引脚之间接晶振,晶振两个引脚在通过电容接到地,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无源晶振电路,这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的原理是什么,电容的容量和晶体震荡那个频率有关吗?】

这两个电容与晶体(在此等效为一个电感)构成谐振回路,该谐振回路又与单片机两个引脚内部的反相放大器构成三点电容式(考毕子式)振荡器。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可以认为是分压。电容的容量与晶体振荡的频率有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电容量主要是决定振荡电路的反馈系数。

网友:
【有源晶振有四个引脚,电源正负,输出引脚,空引脚,有源晶振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就是简单接上电源就可以吗?】

接上内阻够小的电源就可以工作。

网友:
【无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有源晶振的波形是方波】

无论哪种振荡电路,输出的波形都不是纯粹的正弦波,而是有变形的近似梯形波,变形的程度各电路均不相同。振荡电路的正反馈越强,波形离正弦越远。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用单片机内部反相放大器与无源晶体构成的振荡电路,晶体两端波形是不一样的,单片机内部反相放大器的输出引脚波形离正弦波较远(变形厉害),该放大器输入引脚的波形比较接近正弦。

网友:
这两个电容与晶体(在此等效为一个电感)构成谐振回路,该谐振回路又与单片机两个引脚内部的反相放大器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