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开漏模式

楼主:
单片机输出开漏状态,这个应该也是上面可以配置为输出,下面电路可以配置为输入,是一个通用输入输出双向端口。

先看输出上面电路,假设芯片输出端为高电平,经反相器为低电平,低电平MOS管不导通,输出为高阻状态,此时需要上拉,用一个K欧姆级别的电阻进行上拉,那么高电平的输入到达端口还是高电平,反之低电平到输出是低电平。

在看下面输入电路,从外部假设输入为高电平,经施密特触发器翻转为低电平,反相器再翻转为高电平,最后送入芯片内部。

网友A:
想表达什么,

是想普及一下单片机输出开漏模式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表达什么, 是想普及一下单片机输出开漏模式方面的知识

想问一问我理解的对不对,尤其是对于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输出阻抗问题,该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