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四篇:了解python的列表

楼主:
一:列表干什么的

        列表是python中存放数据的,是包含多个字构成的序列。

        示例:

                ["cat",111,3.1415,True]

二:列表的使用

        2.1,定义列表

                (1)多元素的列表:list1 = ["cat",111,3.1415,True]

                (2)空列表:list2 = [] 或者 list3 = list()

                (3)列表嵌套:list4 = [[1,2,3],[4,5,6]]

        2.2,用下标索引列表中的值,如下图:

备注:列表支持负数下标索引数据
        2.3,列表的切片
                用下标只能获取单个值,用切片的方法能够获取多个值,返回结果是一个新的列表。并且列表的切片支持冒号两边的一个下标或者两个下标缺省,示例如下:
        2.4,len()获取列表的长度
        2.5,列表的其他使用方法
                常见的方法有:使用下标改变某一个值,列表的连接,复制,查找,添加,删除,清空。
"""
列表方法
"""
list1 = ["python", True, 456, 3.1415]

print(list1)
list1[2] = 789  # 改变某一个值
print(list1)

list2 = [1, 2, 3]
print(list1 + list2)  # 列表连接

print(list2 * 2)  # 列表复制

a = list1.index("python")  # 查找,返回该元素的下标,不存在则报错
print(a)

list2.insert(2, 9)  # 添加,在指定下标位置元素前,插入新的元素
print(list2)

del list1[1]  # 根据下标删除元素
print(list1)

list1.remove("python")  # 根据元素值删除该元素
print(list1)

list2.clear()  # 清空
print(list2)

                上述代码结果如下:

        2.6,列表循环遍历

网友A:
列表的基本内容理解了。。。。。。

列表解析、列表所对应的处理方法,可以给个罗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列表的基本内容理解了。。。。。。 列表解析、列表所对应的处理方法,可以给个罗列。。

OK

网友B:
各种括号不一样,括号套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括号不一样,括号套括号

可不是嘛,差点记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括号不一样,括号套括号

这个括号套括号是指????啥?

毕竟有圆、方、大三种括号

混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括号套括号是指????啥? 毕竟有圆、方、大三种括号 混括吗?

各种混合,列表,元组等等,有的能切,有的不能切

网友:
哦????

请兄台给个不能切的例子,观摩观摩,学习学习

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