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串口printf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串口printf功能。

一、硬件电路

开发板串口硬件电路图部分,串口 USART0 连接到CH340E端口。

二、程序部分

2.1、usart.c

#include "main.h"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void init_usart(uint32_t bua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_CLK);

    /* connect port to USART0 T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EVAL_COM_TX_PIN);

    /* connect port to USART0 R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EVAL_COM_RX_PIN);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EVAL_COM_T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EVAL_COM_TX_PIN);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EVAL_COM_R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EVAL_COM_RX_PIN);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EVAL_COM);
    usart_word_length_set(EVAL_COM,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EVAL_COM,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EVAL_COM,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EVAL_COM, buad);
    usart_receive_config(EVAL_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EVAL_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EVAL_COM);
}

2.2、usart.h

#ifndef _USART_H
#define _USART_H

#include "stdint.h"

/* eval board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1U

/* definition for COM,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                         USART0
#define EVAL_COM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7

void init_usart(uint32_t buad);

#endif

2.3、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cache_enable(void);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systick_config();
	init_usart(115200);
	init_led();

	while(1)
	{
		led1_tog();
		printf("GD32H759 usart0 printf test! \r\n");
		delay_1ms(500);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2.4、选择Use MicroLIB

三、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复位开发板后,串口输出内容。

网友A:
美国艺术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国艺术是啥意思?

什么美国艺术

网友C:
这芯片目前是兆易最好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美国艺术

帖子里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目前是兆易最好的芯片了。

H7的性能比较强

网友B:
奇怪,我这边看着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这边看着都正常

是我的手机浏览器自动给翻译了

网友:
我这里向楼主提一个建议,你所帖出来的代码,最好的main.h也给帖出来,printf是必须的<stdio.h>也许是楼主大佬放在main.h中集中引用了,但是对于printf的示例工程中,最好把这个<stdio.h>放在这里,以免在其他人“抄”了你的代码后,会报头文件引用的错误。

网友:
lugl4313820 发表于 2024-5-13 07:14    我这里向楼主提一个建议,你所帖出来的代码,最好的main.h也给帖出来,printf是必须的<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