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子怎么串入到电气控制回路?

楼主:
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子是三极管串联电阻输出的,没有上拉电源,那么怎么把这个数字量输出无源结点串联到电气控制回路,就是串联到中间继电器的控制回路,中间继电器是220V的,按照控制原理上来说这个数字量输出结点应该串联在中间继电器的电源线回路,以便由变频器控制数字量输出通断进而能控制中间继电器常开点常闭点的转换,但是变频器的这个数字量输出结点能够承受220V的电压吗,断路时数字量输出三极管不导通,中间继电器线圈断开,三极管能够承受220V的电压或者分担很大一部分电压吗?

其次,在变频器数字量输出三极管导通时,三极管能够通过的电流也是极其有限的,大约只有50-60mA,这么小的电流能够使中间继电器正常吸合吗?吸合时三极管承担全部220V电压,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子是为低电压、低电流信号设计的,用来控制外部电路,而不是直接驱动高电压负载,是 这么理解的。

网友:
所说的,将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子用于控制220V的中间继电器,可以用一个低电压继电器,如24V DC继电器,由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子来控制。

网友:
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12V或24V,就接相应的小型继电器,小型继电器的输出接点就是220V3A的电流了,可以接你想要的大负载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了。

网友:
OC输出,不能直接220V,220V需要通过一个低压的继电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