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
一路电源分出两路到接触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功率5.5KW,带5.5KW电机,负载是水泵,输入电源侧接触器是由控制电路快速控制的。分别以1和2表示,此时1吸合变频器启动电机正常运行,2接触器由控制电路快速吸合,但是2侧的变频器没有启动,只是接触器快速吸合,此时会在1侧变频器导致过流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怎么由2侧到1侧影响传导的?影响到变频器的哪些方面进而影响过流?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有什么具体办法?

网友:
路过群众一枚,留个足迹,学习一下大家思路。

网友:
建议上个准确的图或者简图也行,这么问很难准确回答。

网友:
2的情况,是否是变频器内部,可能具有过流保护电路原因,这需要现场测量判断吧

如果是有干扰,用隔离变压器或光隔离器来隔离控制信号,防止干扰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