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下这么复杂的模拟电路该怎么分析?

楼主:
这张图是一个比较老的稳压电路原理图,图上器件这么多,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完全无从下手啊,请问分析这样的电路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A:
不太懂 搭个仿真能不能行?

网友:
没有取巧的方法。熟悉各种单元电路,再结合外部电路,自然就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搭个仿真能不能行?

仿真肯定是可以的,不过要结合外部电路一起仿真,否则是开环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简单分析如下:

D1、Q1、Q2、Q3、Q7、Q8 构成整个电路的偏置电流源(电流镜电路),其中Q8是放大器的有源负载

D2、Q4、Q5、Q6 构成基准电压发生器,其中Q6的作用是通过负反馈稳定其输出

Q11与Q12是一对差分放大器,Q9、Q10、Q13是这对差分放大器的偏置电流源(发射极电流),Q14,Q15是这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出电流放大器(射极跟随器)

将基准电压通过外部电阻分压后接到Q11基极(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将输出经过电阻反馈网络接到Q12的基极(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这个电路就构成一个稳压电源(放大器接成一个同相放大器电路)

网友:
从电源输入处,按照电流回路划分功能电路块。如果还是有困难,直接电路仿真,测量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