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083RC 使用TIM1通道1和通道2输出互补PWM

楼主:
一、环境搭建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使用KEIL编译。

二、搭建工程流程

1、选择相应芯片

2、STM32CubeMX选项如下图

因为要做成互补输出的PWM所以通道一作为PWM mode1,通道二作为PWM mode2。

最后点击右上角的GENERATE CODE。

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uint16_t pwm_bri_val1;
uint16_t pwm_freq_val;
uint8_t pwm_dir;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while (us != 0)
  {
    // hal_delay(20);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us--;
  }
}

/**
 * @brief  delay_ms.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while (ms != 0)
  {
    delay_us(2600);
    ms--;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wm_bri_val1 = 0;
  pwm_freq_val = 4445;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delay_ms(500);
    if (pwm_bri_val1 > pwm_freq_val)
    {
      pwm_dir = 0;
      pwm_bri_val1 = pwm_freq_val;
    }
    else if (pwm_bri_val1 == 0)
    {
      pwm_dir = 1;
    }

    if (pwm_dir)
    {
      pwm_bri_val1 += 100;
    }
    else
    {
      pwm_bri_val1 -= 1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pwm_bri_val1);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pwm_freq_val - pwm_bri_val1);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1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M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三、实验效果

89791f558cfea4a68c7dc6ab9c447eaf

网友:
测试效果还是可以滴

网友:
附件如下

ST NUCLEO-U083RC 使用TIM1通道1和通道2输出互补PWM.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