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最简单的RC滤波电路

楼主:
朋友们,简单的RC滤波电路计算-3dB截至频率不就是F-3dB=1/2*Π*R*C,为什么实际差这么多,实际电路测试与仿真相符。

这个用RC搭3阶低通,有问题吗?(曲线从左到右,VF1、2、3)

网友:
【简单的RC滤波电路计算-3dB截至频率不就是F-3dB=1/2*Π*R*C,为什么实际差这么多】

谁和谁【相差这么多}?

网友:
【简单的RC滤波电路计算-3dB截至频率不就是F-3dB=1/2*Π*R*C,为什么实际差这么多】

你使用此式时,R是多少?500欧?C是多少?10nF?

网友A: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

按照1/2ΠRC应该是1/2*3.14*500*10*10^-9=31.8kHz,而仿真的结果是6kHz

网友A:
实际上,楼主的那个公式就用错了!

那个公式只能适用于1阶RC滤波器。

当多个RC滤波器级联时,后级的滤波器成为前级的负载,所以不能用那个公式计算的!

网友:
作为验证,楼主可以在每级滤波器后面接一个运放构成的跟随器作为隔离,然后再仿真一下,看看是不是与那个公式接近一些了?

提醒一下,即使三个RC滤波器完全隔离,其-3dB频率也不是1/2ΠRC。因为3个-3dB叠加,在那个频率上已经是-9dB了!

网友:
最后要说一下。如果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那个C4是不必要的。如果信号源有内阻,那么那个C4将构成第4个低通,情况会更糟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 按照1/2ΠRC应该是1/2*3.14*500*10*10^-9=31.8kHz,而仿真的结果是6kHz

老师说的很对,当初看DDS芯片的典型电路原理图,带的滤波器如下,DDS是电流型输出的。

结果是这个滤波器没什么用,R39,R46上的和R42,R44上的波形是一样的,非常乱。随手就给把电感全去掉,与电感并联的电容改电阻取500R,对地的电容给成10nF想在30kHz位置设置3阶低通滤波器,结果发现DDS在1kHz和2kHz的频率下,幅值都不一样,所以有了这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楼主的那个公式就用错了! 那个公式只能适用于1阶RC滤波器。 当多个RC滤波器级联时,后级的 ...

老师,我想咨询下,有讲这种被动滤波器设计的专门课本吗?(适合本科水平看的),这个我理解的太皮毛了。原以为后级2是个INA,滤波器负载相当于开路,一级一级传上去,不会影响截至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的很对,当初看DDS芯片的典型电路原理图,带的滤波器如下,DDS是电流型输出的。 结果是这个 ...

你这个DDS的滤波器是哪来的?错了!

这个滤波器是7阶椭圆LC滤波器,但是其中R42与R44不能开路,必须接50欧电阻。它滤除的是DDS的CLK信号,应该在几十MHz以上,肯定是有用的(我做过),不会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想咨询下,有讲这种被动滤波器设计的专门课本吗?(适合本科水平看的),这个我理解的太皮毛了。 ...

被动滤波器是湾湾那边的说法,大陆这边通常称无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的书籍很多,要简单一些的可以看森荣二写的《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要了解得详细一点可以看Arthur B. Williams与Fred J. Taylor写的《电子滤波器设计》,另外,我在本论坛有过一个帖子,《LC滤波器的快速设计》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5940-1-1.html也可以参考

最后说一下,LC滤波器通常是无源滤波器,用于高频滤波。

RC则常常与运放一起构成有源滤波器,用于低频滤波。

用RC构成无源滤波器的话,多为1阶滤波器,2阶已经很少,高阶的极少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动滤波器是湾湾那边的说法,大陆这边通常称无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的书籍很多,要简单一些的可以看 ...

希望我能很好理解书里的内容,实际上这次的设计我前面问过关于DDS芯片的问题。官方的评估板上也没R42,R44位置的电阻,宝上买的成品模块上也没这两个电阻,输出还是通过电容耦合的。

谢谢老师,我去下载书籍看书了,低频高阶不好整的话,我就弄个2阶左右的,现在把500欧姆改成100,3k以下的移频信号基本不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动滤波器是湾湾那边的说法,大陆这边通常称无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的书籍很多,要简单一些的可以看 ...

老师好,走了个捷径,先看你的帖子,照着走了一遍参数,红色曲线是VF1高亮 的结果。这些LC实际器件能找到的话,就先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动滤波器是湾湾那边的说法,大陆这边通常称无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的书籍很多,要简单一些的可以看 ...

老师,结合8楼的图,DDS芯片电流型输出,是否可以认为等效于电压源内阻50Ω?

网友:
没说清楚,看了4楼的猜测才明白说了个什么,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结合8楼的图,DDS芯片电流型输出,是否可以认为等效于电压源内阻50Ω?

是的。

不过,从你的帖子来看,似乎你希望得到一个几十k的低通滤波器,那样的话,用LC滤波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大电感的分布参数影响很大。最好采用有源滤波器,我在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59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