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卡

楼主:
MOXA卡的操作.用语DOS系统下操作多串口卡,我想知道DOS系统的版本号,还想知道MOXA卡的型号,以及到哪里获取MOXA卡的驱动程序

网友:
????楼主想要知道DOS的版本号不是自己电脑上就可以看吗?

玩板看这里:

网友:
显然楼主根本就不会用DOS,那还折腾什么?

网友:
看版本号的DOS指令是ver,多串口卡的型号拆机看。对当年的老平台而言,串口卡无须什么驱动,属于基础设备,只需在BIOS里设置一下。新平台的串口卡则属于特殊设备,需要驱动,这个Windows或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会有提示,而DOS则是根本不支持新平台的这类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