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0E1开发之旅 2、点亮LED灯

楼主:
板子到手,先验证一下点灯。
1、打开e2studio,新建工程:

2、选择工程存放的目录以及工程名称:

3、选择好芯片弄号,以及编译器以及下载调试器:

4、选择不需要RTOS

5、在配置中开启P103以及P112为输出模式:

6、保存并生成代码,打开hal_entry.c,并在void hal_entry(void)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fsp_err_t err;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err = R_IOPORT_Open(&g_ioport_ctrl, &g_bsp_pin_cfg);
    while(1){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1_PIN_03, 0);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1_PIN_12, 1);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1_PIN_03, 1);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1_PIN_12, 0);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下载到开发板后,就可以成功的实现两个LED灯交替显示了:

WeChat_20240510133634

网友A:
下载到开发板后,就可以成功的实现两个LED灯交替显示了

看起来,非常容易的样子呀,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到开发板后,就可以成功的实现两个LED灯交替显示了 看起来,非常容易的样子呀,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

熟悉了以后,就非常容易,官方有丰富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