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所示SPI通信,一个主机下面挂两个flash,这是哪种类型的SPI通信呢?
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想把flash2替代为一个ADC,该电路是否还能正常通信?如果能通信,ADC的SPI应该用哪种方式?
谢谢各位大佬!
flash和ADC的规格书见附件。

注:下面电路图的PCB板已经做好,我想直接焊掉flash2,然后贴一个附件的ADC。

网友A:
非常明显的主从结构,通过CS0和CS1进行选择

网友:
【如下图所示SPI通信,一个主机下面挂两个flash,这是哪种类型的SPI通信呢?】这算正常的SPI通信,通过CSx进行选择。

【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想把flash2替代为一个ADC,该电路是否还能正常通信?】看你的ADC模块是什么样的,并且SPI通信模式最好和SPI是一样的,这里的模式就是SPI的四种模式,这样就可以和两个Flash一样,进行SPI通信。

网友:
引脚兼容,换芯片没问题,软件上,主从模式,有各自独立的片选,分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明显的主从结构,通过CS0和CS1进行选择

对,SPI基本上都是标准的,通过CS片选一下,不过需要注意,ADC是否需要配置,失效后,配置是否还在。

网友B:
头回见2个FLASH挂在一条SPI总线上。这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回见2个FLASH挂在一条SPI总线上。这能用吗?

能用,通过片选决定那个Flash进行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通过片选决定那个Flash进行通信

这么干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内存更大的,不论是前期设计还是后期生产,一个都比2个强吧,成本还未必高。

网友C:
这图谁画的,从设备的DI和DO连在一起?

速速斩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图谁画的,从设备的DI和DO连在一起? 速速斩之!

同问,为啥其他人没有看到,看下规格书再来

网友:
这个从设备的DI与DO连接在一起,可否使用看从设备。SPI分2线、3线的。

网友:
可以用adc通信,但是读写寄存器都不一样,程序接口要改的。这个应该还是有点工作量的。lz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主要依靠片选信号

这么连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干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内存更大的,不论是前期设计还是后期生产,一个都比2个强吧,成本还未必高。

可能是两个芯片类型不同,有eeprom的有 nor flash的 还有的是 nand flash的。操作方式也不一样。作用也不相同。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原则上可以,看你软件怎么调度了

网友:
SPI很典型的用法啊

网友:
可以的,主从模式,通过CS管脚选择

网友:
DO出来的信号不会影响D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两个芯片类型不同,有eeprom的有 nor flash的 还有的是 nand flash的。操作方式也不一样。作用也不 ...

这么说那就是接口不够了,只有一条总线好多个存储设备要连,就采取这种方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回见2个FLASH挂在一条SPI总线上。这能用吗?

可以用的啊,我们的电路板上一个SPI挂了4种设备呢,片选拉高,从机的SPI就释放了。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为啥其他人没有看到,看下规格书再来

是可以这样连接的,软件上做区别就可以

网友:
1、这种电路是通过CS(片选),实现各设备通讯互不干扰的。

2、这种电路的缺点是,需要各种设备的通讯一直,理论上可以不一直,但是编程麻烦,例如:flash和oled屏共享spi bus,初始化完成了oled后,才可以显示,操作完成flash后,又要调整参数软件上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