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在室内显示时不闪烁,在阳光下放置5秒之后开始闪烁,再挪到室内也闪烁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液晶屏在室内显示时不闪烁,在阳光下放置5秒之后开始闪烁,再挪到室内也闪烁,但过一会后就不闪烁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改正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人的视觉有关系。

网友B:
太热了????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人的视觉有关系。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热了????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应该不是,因为在阳光下放置几秒就开始闪烁了

网友: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得问问液晶屏厂商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晒得过热造成的保护之类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程序问题和肉眼判断问题就找厂商。

网友C:
与屏参数相关,但本质上是程序的问题,刷新算法部分。阳光下会令本来不清楚的部分增加对比度,于是暴露了编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屏参数相关,但本质上是程序的问题,刷新算法部分。阳光下会令本来不清楚的部分增加对比度,于是暴露了编 ...

把液晶屏的刷新率从128提高到256,就不存在在阳光下闪烁的问题了,但是功耗增加了2uA,电池供电的水表,静态功耗是4uA,  现在功耗在6uA, 功耗一下子增加了50%,不符合要求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液晶屏的刷新率从128提高到256,就不存在在阳光下闪烁的问题了,但是功耗增加了2uA,电池供电的水表,静 ...

简单提高刷新率不过是掩盖了编程问题,超低功耗设计就不该用刷新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提高刷新率不过是掩盖了编程问题,超低功耗设计就不该用刷新法。

谢谢。但是这跟编程有什么关系呢,编程主要只是处理显示字段和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但是这跟编程有什么关系呢,编程主要只是处理显示字段和内容

关系大了,怎么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