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函数明明调用了,却编译时却提示没有被调用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为什么一个函数明明调用了,却编译时却提示没有被调用,下图是lvd_check_low() 被调用

下图是编译中提示  uncalled function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b_b这个变量一直未改变。或者永远不等于0x04

网友:
头文件声明一下,下面的那个函数就行了吧    可能是没有找到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b_b这个变量一直未改变。或者永远不等于0x04

嗯嗯嗯,感觉是逻辑没有覆盖到else这里,所以,就一直没有被调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_b类型  常量不行 变量要是uint8_t或者。。。

其他类型变量可以把b_b强制为uint8_t 试试。

if((uint8_t)(b_b) != 0x04)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_b类型  常量不行 变量要是uint8_t或者。。。 其他类型变量可以把b_b强制为uint8_t 试试 ...

非常感谢。请问 【检查一下b_b类型  常量不行 】中常量不行是什么意思,难道常量不能跟4作比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 【检查一下b_b类型  常量不行 】中常量不行是什么意思,难道常量不能跟4作比较 ...

常量和常量比较只有一个结果  要么相等 要么不等。还比较啥呢。没意义啊。

网友:
你在else这里打个断点,然后你跑,看看是不是压根就没走进去else。

或者你这里加一个命令,直接关机(开玩笑),看看会不会关机。

网友:
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