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 C6迷你开发板】--2.点亮LED

楼主:
       本篇讲述驱动点亮开发板LED.

一.了解原理

      用户LED由ESP32-C6-FH4的GPIO15引脚控制,高电平点亮。原理图如下

图1:LED原理

二.Arduino IDE配置与代码准备烧录运行

1.IDE配置

      Arduino IDE需按要求选择合适配置,否则编译烧录不进开发板。

Board选择:Tools->Board->esp32->DFRobot FireBeetle 2 ESP32-C6

USB CDC On Boot选择Enabled

选择Port开发板端口即COM口

磁盘分区Partition Scheme,根据开发板Flash选择合适的存储空间,这里默认

图2:Arduino IDE配置

2.代码

      打开File-->Examples->01.Basics-->Blink并另存为。代码修改如下

int LED=15;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3.编译烧录

点击Sketch-->Verify/Complie编译,点击Sketch-->Upload烧录。

图3:编译烧录

4.运行

      烧录后可看到蓝色LED1灯1s间隔闪烁,达到预期。

图4:LED闪烁

网友A:
烧录后可看到蓝色LED1灯1s间隔闪烁,达到预期,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录后可看到蓝色LED1灯1s间隔闪烁,达到预期,完美

是的,全工具链 开发板功能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