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和特性阻抗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将信号接到传输线瞬间,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比值就是瞬时阻抗。

如果信号继续在传输线向下传输,如果输入阻抗总是等于瞬时阻抗,这就是特性阻抗。

但是如果在传输过程中,瞬时阻抗发生突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输入阻抗不是特性阻抗,特性阻抗只是针对均匀传输线的阻抗?

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输时间的影响,一个经典的传输问题,信号往返月球,假设时间是4s,初始时刻加上信号,在前4s以内,输入阻抗等于特性阻抗,但是超出4s以后呢,信号已经超出传输线,线路已经是开路,那么此时的输入阻抗是多大?还是说传输线的输入阻抗是和时间有关?

网友:
你将两个概念混淆了。

阻抗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理量,尽管输入信号的电压除以电流等于阻抗,但是不能说没有电压就没有阻抗。就好比一个电阻,它的阻值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不通电它的电阻就不存在了。

网友:
这一点你说对了,输入阻抗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一回事。如果一根传输线的终端接入一个负载,那么其始端的阻抗(也就是输入阻抗)将与负载有关,也就是其输入阻抗可以不等于特性阻抗。

网友A:
特性阻抗是通了电才建立的,而且只反映于运行状态,不能以仪器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性阻抗是通了电才建立的,而且只反映于运行状态,不能以仪器测得。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如同物体的质量,是传输线自身的性质。物体的质量并不因为是否用天平称量而存在或者不存在,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也不因通电与否而存在或者不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性阻抗是通了电才建立的,而且只反映于运行状态,不能以仪器测得。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能以仪器测得】?

谁说的?你又是从哪里听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能以仪器测得】? 谁说的?你又是从哪里听到的?

问得好,至少阁下还相信这一切并非本人胡编乱造!

可那些资料不知是被清理掉还是撰稿者自己删除了,想截个图都没戏,搞得我如今「死无对证」了咧!

网友:
不过我觉得,作为专业人士,应该志力于 正本清源 而不是只顾谴责那些搬运工跟屁虫;

而坊间还有一些错误资讯没被清理,对于像我这些自学入门者存在误导的风险。

网友:
特性阻抗意思是由线路本身特性决定的阻抗,详细如下:线路阻抗会由几个要素决定:线宽,铜厚,介电层厚度。PCB一旦设计好,理论上每根线路的阻抗都是确定的。

输入阻抗是一个变化的值,输入阻抗可以根据前面一级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