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的驱动要求源内阻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之间的关系?

楼主:
为了使驱动器的源电压尽可能地都加在传输线上,就要求驱动器的源内阻尽可能地小,这个源内阻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之间有什么具体的数量关系,要求源内阻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在多小百分之以内?

在信号加在传输线传输时,传输过程是信号在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同时传送,还是先在信号路径传输在到返回路径返回到信号端?

网友:
当传输过程中瞬时阻抗发生突变时,输入阻抗不再等于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主要是针对均匀传输线的阻抗而言。

网友A:
通常情况下,传输线指的是传输射频信号的导线,例如同轴电缆、印制板上的微带线等。这种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最常见的是50欧姆。

在射频传输中,激励源的输出阻抗应该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一致,且接收端的输入阻抗也应该与之相等。若阻抗不匹配,将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信号的反射,导致接收端得到的信号功率下降。

网友:
若是广义地将所有传输信号的导线都称为传输线,那么在低频情况下可以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那时激励源的输出阻抗当然是越低越好,例如通常的运放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传输线指的是传输射频信号的导线,例如同轴电缆、印制板上的微带线等。这种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

我看到资料上介绍也是激励源的输出阻抗越低越好,但是这时候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吗?资料介绍一般激励源输出阻抗只有80-130Ω,最新工艺的激励源输出阻抗只有不到10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资料上介绍也是激励源的输出阻抗越低越好,但是这时候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吗?资料介绍一般激励源输 ...

是否要阻抗匹配,与信号频率有很大关系。不知道你的激励源的频率几何?是什么应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阻抗匹配,与信号频率有很大关系。不知道你的激励源的频率几何?是什么应用环境?

各种各样的现场总线

网友C:
【各种各样的现场总线】

无论哪种现场总线,离传输线都还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种各样的现场总线】 无论哪种现场总线,离传输线都还远。

如果是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呢?频率在几个G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呢?频率在几个G以上?

【如果是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呢?频率在几个G以上?】

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频率也没有几GHz。没那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呢?频率在几个G以上?

说频率几个G,那是CPU的频率。电磁波传播速度3^8m/s,假定CPU频率为3GHz,那么波长是0.1m,即10cm。你去台式电脑里面看看,CPU的封装有10cm那么大么?实际的硅片大小,连2cm都不到。所以CPU内部联线,还不到传输线的地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脑里面的并行总线呢?频率在几个G以上?

不是所有导线都能够称为传输线。例如电力工业上的高压输电线,动辄数十甚至数百千米,但从来没有人认为那是传输线,也没有人要求发电厂或者变电站搞什么阻抗匹配。因为工频的波长实在太长(50Hz波长是6000千米,中国从西到东不过5000千米)。即使是600千米长的高压输电线,不过波长的十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导线都能够称为传输线。例如电力工业上的高压输电线,动辄数十甚至数百千米,但从来没有人认为那 ...

那所以说在那些场合需要考虑阻抗匹配?或者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所以说在那些场合需要考虑阻抗匹配?或者需要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用得太滥了。很多情况,实际上不是阻抗匹配,只不过要求一定阻抗罢了。

说到传输线的阻抗匹配,首先必须是传输线,不是传输线的不予考虑。其次要求传输线不反射信号,如果要求传输线反射,那就不必搞什么阻抗匹配。

网友:
还是那句话,要求阻抗匹配的传输线,是特指用于传输射频信号的传输线,在信号波长与传输线的长度可以比较时才有的概念。要求阻抗匹配,是因为在阻抗匹配状态下,信号具有最小的反射,负载上能够得到最大的射频功率及最小的传输畸变。

其他情况下,传输信号的导线也可以称为传输线,但那是广义的传输线,与传输射频信号的传输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例如,在高速数字电路中,印板上的信号传输线也要考虑降低信号的反射(减小振铃),但通常不是考虑阻抗匹配,而是采用加入吸收电阻的方法。再如在差动信号的传输中,要考虑两路信号的同步,通常是设法将两路信号的长度设计得相同(蛇形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