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驱动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高边驱动芯片VN9D5D20F的外围电路示意图

其和MCU通过SPI通讯的四条线中

 CSN SCK SDI 引脚的串接电阻都是k欧姆级别的(图中所示的2.7k)

而为何唯独将SDO引脚的串接电阻设计为欧姆级别(图中所示的200欧姆)

实际中,如果将200欧姆更换为2k,测出的通讯各个引脚波形都是尖峰,不是方波,当恢复为200欧姆后,就都正常了,这是阻抗匹配的原因吗?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自己的匹配要求,我查了相关的硬件资料,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有做了的,用22R电阻做了个简单的传输线。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pin的电容太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