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二极管加两个下拉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我在别人的电路上看到的部分电路,模拟信号从左向右传输,这部分电路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2个电容是隔离直流,2个电阻是下拉,2个二极管应该是避免小信号的输入,干扰之类的,小于0.5V的交流信号就不能通过的意思吧。

网友:
可能是个滤波器,还附带有限幅作用(参考2楼的)

网友:
看不懂谁来解释这算是rc电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