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下载通讯功能能一块实现?

楼主:
就是说一个设备接口能够一对多通讯,并且这个接口既能下载又能一对多通信 ,请问这个方式有听说?在设备在做一个类似手机一样那个插手机卡的那个洞,有一个通信转换芯片 我要下载的时候转换到ch340串口下载,不用下载切换到can通信,这种方式有听说过吗?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加个模拟开关?是不是可以?

网友:
可以用USB开关来实现切换,比如NLAS7222等芯片。

网友:
可以实现,一个USB就可以,不过前期需要先设计一个引导程序

网友:
写 bootloader,通过 iap 方式升级

这样通讯和固件升级都通过 can 不就好了

除了 can,串口也可以,譬如参考这个开源工具使用的 iap 协议和开源 cdstep 固件: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