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位运算

楼主:
读到Python位运算这部分,将我理解与大家分享,Python中的位运算允许你在二进制层面操作数字,相较关系运算,理为接近某些底层编程、算法优化或是处理位级别数据时使用。

位运算符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按位与运算符 &

这个运算符对两个数字的每一位进行逻辑与操作。如果两个相应的位都是1,则结果位上就是1;否则为0。

a = 5 # 二进制表示为 0101
b = 3 # 二进制表示为 0011
c = a & b # 结果为 1,二进制表示为 0001

  1. 按位或运算符 |

对于两个数字的每一位,如果至少有一个位是1,那么结果位上就是1;如果都是0,则结果为0。

a = 5 # 二进制表示为 0101
b = 3 # 二进制表示为 0011
c = a | b # 结果为 7,二进制表示为 0111

  1. 按位异或运算符 ^

当两个位不同时,结果位为1;如果相同,则为0。

a = 5 # 二进制表示为 0101
b = 3 # 二进制表示为 0011
c = a ^ b # 结果为 6,二进制表示为 0110

  1. 按位取反运算符 ~

对数据的每个二进制位取反,即0变成1,1变成0。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运算符通常会得到一个负数,因为Python中整数是以补码形式存储的。

a = 5 # 二进制表示为 0101,取反后为 ...11111010,补码表示为 -6
b = ~a # 结果为 -6

  1. 左移运算符 <<

将数字的二进制表示向左移动指定位数,右边空出来的位用0填充。

a = 5 # 二进制表示为 0101
b = a << 2 # 结果为 20,二进制表示为 10100

  1. 右移运算符 >>

将数字的二进制表示向右移动指定位数,左边空出来的位根据原数字的符号位决定,正数补0,负数补1(算术右移)。

a = 20 # 二进制表示为 10100
b = a >> 2 # 结果为 5,二进制表示为 0101

在某些需要基于机器层面的数椐处理时用到,以上为部分总结与理解,不足之处欢迎大佬指点。

网友:
python的位运算和C好像一样。

网友:
很多运算符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