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输出并联2个MOS管如何均流,MOS管所选封装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看到一个汽车的PDU域控主板,上面有两路120A的输出是经过4个MOS管(用的是捷捷微电子的JMSH0601AGQ)背靠背2路并联实现的输出控制。

两个问题:

       一是类似这种大电流输出如果一颗MOS不足以支持选用多个MOS并联使用,在导通时由于工艺误差的原因并联MOS的内阻可能不一致,这会导致2路MOS上分得的电流大小不一样,这样一来内阻小电流大的是否发热严重,会更容易损坏?类似这种环境多MOS管并联使用如何做到平均电流。

        二是选用的MOS封装是PDFN5x6-8L,这样一个小封装,它的源级S焊盘很小,这么小的焊盘能够通过60A的电流吗?即使能够通过那芯片和PCB接触面积这么小能能够承受60A电流的输出吗?如此大的电流会不会导致接触点发热严重甚至使焊锡融化?

网友A:
PDFN5x6-8L封装的MOS管焊盘,封装确实比较小,能不能承受或者通过60A的电流并承受其输出,需要具体参考数据手册并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评估。
还取决于PCB的布线设计,还有可用散热片、增加铜面积、用散热孔,散热胶等来散热。

网友A:
举个例子,70N03型号的MOS管,封装是PDFN5X6-8L,却能够承载70A的漏极电流,类似的小封装中高电流能力的管子是比较多的

网友A:
还有,AP65N06NF是一个60V的N沟道增强型MOS
 耐压:60V 电流:65A

网友A:
再说MOS管并联,最好是选内阻较小的MOS管,做好均流电阻,PCB布线要均衡,散热要合理,通风合理
大功率控制器里面很多都是多个MOS管并联使用,打开常用的电动车控制器,里面都是多个MOS并联。

看看下面的,12个MOS管子

网友:
问题一:需要留取足够余量。假设电流为N,并联MOS管取值不能为1/2N,需要留取一定余量,这就是为了对抗离散性。

问题二:厂家那么设计说明不会有问题,但需要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留意是否有关于PCB设计方面的要求。如果没有讲,那PCB设计时当然需要遵照载流规范,包括线宽和线厚,大电流板子必须考虑铜箔的厚度即覆铜板的盎司数值。另外必要时需要考虑散热,甚至采用铝基板之类。

网友:
顶一下,大家多多参与讨论啊,我学习一下。看看大家的解释获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N5x6-8L封装的MOS管焊盘,封装确实比较小,能不能承受或者通过60A的电流并承受其输出,需要具体参考数据 ...

我都不考虑后面的PCB布局布线,我觉得光是MOS的源级和PCB的接触面积就不足以郭60A啊,就算后面PCB铜厚足够,布线合理,感觉那个接触点也扛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70N03型号的MOS管,封装是PDFN5X6-8L,却能够承载70A的漏极电流,类似的小封装中高电流能力的管 ...

我是觉得MOS的源级和PCB的接触面积太小了就不足以承受60A啊,就算后面PCB铜厚足够,布线合理,感觉那个接触点也扛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AP65N06NF是一个60V的N沟道增强型MOS  耐压:60V 电流:65A

PDFN5X6-8L,封装大电流的MOS多得是,70A的漏极电流不算啥,类似的小封装中高电流能力的管子确实很多,还有标注两三百安培的呢。但是实际应用这是不可能的啊。我现在想了解的就是这个那么小的焊盘,到底能过多少安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说MOS管并联,最好是选内阻较小的MOS管,做好均流电阻,PCB布线要均衡,散热要合理,通风合理 大功率控 ...

大佬,先别管PCB布局布线散热的事,你就说说MOS并连怎么做“均流电阻”?以保证电流被平均分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先别管PCB布局布线散热的事,你就说说MOS并连怎么做“均流电阻”?以保证电流被平均分配 ...

好吧

首先要保证两个MOS管相同型号、最好是相同批次的MOS管并联

保证每个MOS管的驱动电路完全相同,比如驱动信号的幅度、波形,就是相同的工作状态。

两个MOS管周边PCB布线均匀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首先要保证两个MOS管相同型号、最好是相同批次的MOS管并联 保证每个MOS管的驱动电路完全相同 ...

但即使是这样,同批次MOS管,外围设计也一致,MOS管本身的内阻也还是有差异的啊,这个差异在大电流环境下区别就很大了。

网友:
大功率MOS管有一个优良特性就并联工作时自均流。

相同型号的管子并联时,内阻小的通过电流大,相应的发热量大,温度升高,就会导致内阻增大,于是通过的电流就会减小,而实现均流了。

网友C:
MOS并联工作时自动均流,因此输出回路上就不需要串联电阻。

另外管子的工作电流通常是最大电流的三分之一,这样就算是有些不平衡,电流还是在管子的能力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并联工作时自动均流,因此输出回路上就不需要串联电阻。 另外管子的工作电流通常是最大电流的三分之 ...

感谢大佬解惑,最近做的设计就是2颗并联,温升有点厉害。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