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C6 简单上手体验

楼主:
前几天终于收到了Beetle ESP32 C6这个板子

先简单评测一下外观

这个板子见到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小,实际就比键盘键帽稍大一圈,下面是两张实拍图

这个是官网的引脚定义图,该有的接口基本都有,还集成了TP4057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直接从BAT引脚上外接电池,总之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基本的环境配置

比较喜欢用Arduino IDE所以这个板子就用这个来折腾了,配置起来也很简单

首先打开Arduino IDE的首选项,添加这个开发版路径:https://espressif.github.io/arduino-esp32/package_esp32_dev_index.json (必须是这个dev的版本才支持C6)

然后在开发版管理器中搜索esp32,找到下面这个库,安装3.0以上的版本即可

我的板子连接上后,IDE自动识别的总是错的,手动设置成这个就可以了

随手写了一个呼吸灯的小程序可以简单测试一下是否能正常编译和上传程序

int led = 15;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
  for(int i=0;i<200;i++)
  {
  analogWrite(led,i);
  delay(10);
  }
  for(int i=200;i>0;i--)
  {
  analogWrite(led,i);
  delay(10);
  }
}

实际测试可以正常编译和上传,配置完毕。

最后顺便测试一下外接电池的功能

刚好手边有一块电池,官方有提供示例代码,不过要想测的准需要多测几组数据然后做个线性回归得到 k,b作为矫正系数,不过我发现给b删了就勉强接近真实值,直接就这样了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115200 bits per second:
  Serial.begin(9600);

  //set the resolution to 12 bits (0-4096)
  analogReadResolution(12);
}

void loop() {
  // read the analog / millivolts value for pin 2:
  int analogValue = analogRead(0);
  int analogVolts = analogReadMilliVolts(0);

  // print out the values you read:
  Serial.print("ADC analog value = ");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
  Serial.print("ADC millivolts value = ");
  Serial.println(analogVolts);
  Serial.println("mV");
  // Please adjust the calculat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measurement.
  Serial.print("BAT millivolts value = ");
	//x*k+b
  Serial.print(analogVolts * 2.1218 + 1000);
  Serial.println("mV");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因为我们是想直接测电池的电压,如果还接着USB其实电池没啥用了,所以直接用板子上的TX接口读取数据,记得在上传数据时关闭USB CDC这个选项,这样板载TX RX才能正常使用

接线也很简单

然后用串口工具查看即可

顺便测了一下运行这个程序开发版电流大概25mA

网友:
Arduino IDE还是能玩很多花样的

网友:
板上多加几个灯,几个按键就好玩很多

网友:
楼主还找到一块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