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链微CLM32L003 PCA捕获测试

楼主:
         每个模块都可被配置为独立工作,有三种工作方式:边沿触发捕捉、输出比较、8 位脉宽调 制。每个模块在系统控制器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能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用于配置模块的工作方 式和与模块交换数据。每组比较/捕获模块是由一个比较/捕获寄存器组(CCAPx)、1 个 16 位比 较器和各种逻辑门控制组成。寄存器组用来存储时间或次数,针对外部触发捕获条件,或内部 触发比较条件。在 PWM 模式下,寄存器(CCAPxL)用来控制输出波形的占空比。

每个模块都可 以独立编程的操作在任何以下模式:

⚫ 16 位捕获模式的上升沿,下降沿或任意沿触发。

⚫ 比较模式:16 位软件定时器,16 位高速输出或 8 位脉冲宽度调制。

⚫ 未启动。

           比较/捕获模块模式寄存器(CCAPMx)确定相应的工作模式。对于比较/捕获模块进行编程时,他 们是基于共同的时间计数。定时器/计数器打开和关闭通过 CR.CR 位即可控制 PCA 定时/计数 227 / 447 器的运行。如果相应的使能位(CCAPMx.CCIE)被设置,当出现匹配或捕获时,比较/捕获标志 (CR.CCFx)被设置并产生 PCA 中断请求。CPU 可以在任何时候读写 CCAPx 寄存器。

CH3的通道起个啥CH0的名啊

测试代码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MCU Software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1-Oct-20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function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ublic variables ---------------------------------------------------------*/
LPTIM_HandleTypeDef sLpTimHandle = {0};

PCA_HandleTypeDef	sPcaHandle = {0};
PCA_IC_InitTypeDef sPcaIcInit = {0};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uint32_t uiCaptureValue, uiCaptureValueOld, uiCaptureValueNew, uiFrequency;
static uint8_t ucCaptureCmpFlag;
static uint32_t uiCaptureValue_0, uiCaptureValueOld_0, uiCaptureValueNew_0, uiFrequency_0;
static uint8_t ucCaptureCmpFlag_0;
static uint32_t uiOverflowCnt;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user code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HIRC 24MHz*/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uart1 for printf */
	LogInit();
	printf("PCA input capture example.\n");

	__HAL_RCC_LPTIMx_CLK_ENABLE();
	/*********************** Configure Update frequency: LPTIMx_FREQ *******************************/
  /* Initialize LP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s:
       + Clock = PCLK
       + Period = 1ms(1KHz output frequency)
       + Toggle output
  */
	sLpTimHandle.Instance = LPTIMx;
	sLpTimHandle.Init.ClkSel = LPTIM_CLOCK_SOURCE_PCLK;
	sLpTimHandle.Init.CntTimSel = LPTIM_TIMER_SELECT;
	sLpTimHandle.Init.AutoReload = LPTIM_AUTORELOAD_ENABLE;
	sLpTimHandle.Init.Period = LPTIMx_RELOADVALUE;
	sLpTimHandle.Init.TogEnable = LPTIM_TOG_ENABLE;
	HAL_LPTIM_Base_Init(&sLpTimHandle);
  /* Start LPTIMx instance, output toggle signal */
	HAL_LPTIM_Base_Start(&sLpTimHandle);

	__HAL_RCC_PCA_CLK_ENABLE();
	/*********************** Configure PCA clock source  *******************************/
  /* Initialize LP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s:
       + Clock = PCLK/8 = 24M/8 = 3MHz
  */
	sPcaHandle.Instance = PCAx;
	sPcaHandle.Init.ClkSrcSel = PCA_CLOCK_SOURCE_PCLKDIV8;
	sPcaHandle.Init.RunInIdleMode = PCA_IDLEMODE_DISABLE;
	HAL_PCA_IC_Init(&sPcaHandle);

	sPcaIcInit.ICPolarity = PCA_INPUT_POLARITY_FALLING;
	HAL_PCA_IC_ConfigChannel(&sPcaHandle, &sPcaIcInit, PCA_CHANNEL_3);
	HAL_PCA_IC_ConfigChannel(&sPcaHandle, &sPcaIcInit, PCA_CHANNEL_0);
	HAL_PCA_Start_IT(&sPcaHandle, PCA_IT_CC3 | PCA_IT_OVERFLOW| PCA_IT_CC0);
	HAL_NVIC_EnableIRQ(PCA_IRQn);

  while (1)
	{
		if(ucCaptureCmpFlag == 1)
		{
			ucCaptureCmpFlag = 0;
			uiCaptureValueNew = uiCaptureValue;
			if(uiCaptureValueNew != uiCaptureValueOld)
			{
				if(uiCaptureValueNew > uiCaptureValueOld)
				{
					/* PCA clock source is PCLK/8 = 24M/8 = 3MHz */
					uiFrequency = 3000000/(uiCaptureValueNew - uiCaptureValueOld);
				}
			}
			uiCaptureValueOld = uiCaptureValueNew;
		}

		if(ucCaptureCmpFlag_0 == 1)
		{
			ucCaptureCmpFlag_0 = 0;
			uiCaptureValueNew_0 = uiCaptureValue_0;
			if(uiCaptureValueNew_0 != uiCaptureValueOld_0)
			{
				if(uiCaptureValueNew_0 > uiCaptureValueOld_0)
				{
					/* PCA clock source is PCLK/8 = 24M/8 = 3MHz */
					uiFrequency_0 = 3000000/(uiCaptureValueNew_0 - uiCaptureValueOld_0);
				}
			}
			uiCaptureValueOld_0 = uiCaptureValueNew_0;
		}
		/* print frequency every second */
		if(uiOverflowCnt == 50)
		{
			uiOverflowCnt = 0;
			printf("Frequecy is %d Hz. \n", uiFrequency);
			printf("Frequecy is uiFrequency_0 %d Hz. \n", uiFrequency_0);
		}
	}
}

/**
  * @brief  Overflow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pca : PCA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CA_OverflowCallback(PCA_HandleTypeDef *hpca)
{
	uiOverflowCnt++;
}

/**
  * @brief  Input capture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pca : PCA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PCA_HandleTypeDef *hpca)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3) != RESET)
  {
    ucCaptureCmpFlag = 1;
	  uiCaptureValue = __HAL_PCA_GET_COMPARE(hpca, PCA_CHANNEL_3);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0) != RESET)
  {
    ucCaptureCmpFlag_0 = 1;
	  uiCaptureValue_0 = __HAL_PCA_GET_COMPARE(hpca, PCA_CHANNEL_0);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PTIM Base MSP.
  * @param  hlptim : LP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LPTIM_Base_MspInit(LPTIM_HandleTypeDef *hlptim)
{
	GPIO_InitTypeDef  sGpioInitConfig={0};

  /* Enable the low power timer toggle gpio clock */
  LPTIMx_TOGGLE_GPIO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low power timer TOGGLE input pin */
  sGpioInitConfig.Pin   = LPTIMx_TOGGLE_PIN;
	sGpioInit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sGpioInitConfig.Debounce.Enable = GPIO_DEBOUNCE_DISABLE;
	sGpioInitConfig.Slew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sGpioInitConfig.DrvStrength = GPIO_DRV_STRENGTH_HIGH;
	sGpioInitConfig.Pull = GPIO_PULLUP;
	sGpioInitConfig.Alternate = LPTIMx_TOGGLE_AFn;
	HAL_GPIO_Init(LPTIMx_TOGGLE_PORT, &sGpioInitConfig);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PCA Input Capture MSP.
  * @param  hpca : PCA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CA_IC_MspInit(PCA_HandleTypeDef *hpca)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CAx_GPIO_CLK_ENABLE();
    /**if PCAx is PCA
		GPIO Configuration:
    PC6     ------> PCA_CH3
    */
    GPIO_InitStruct.Pin = PCAx_CH0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OpenDrain = GPIO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Debounce.Enable = GPIO_DEBOUNCE_DISABLE;
		GPIO_InitStruct.Slew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DrvStrength = GPIO_DRV_STRENGTH_HIGH;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PCAx_CH0_ALTERNATE_AFn;
    HAL_GPIO_Init(PCAx_CH0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2_PCA_CH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IRC;
  RCC_OscInitStruct.HIRCState = RCC_HIRC_ON;
//  RCC_OscInitStruct.HIRCCalibrationValue = RCC_HIRCCALIBRATION_24M;
RCC_OscInitStruct.HIRCClockValue = HIRC_CLOCK_24M;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IRC;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CLKDivider = RCC_P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Private function -------------------------------------------------------*/

中断函数这里改了,把清楚中断标志放到后面了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CA interrupts requests.
  * @param  hpca : PCA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CA_IRQHandler(PCA_HandleTypeDef *hpca)
{
  /* PCA input capture event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0)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CC0) !=RESET)
    {
			if((hpca->Instance->CCAPM0 & PCA_CCAPM0_ECOM) == PCA_CCAPM0_ECOM)
				HAL_PCA_OutputCompareCallback(hpca);
			else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hpca);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CC0);
    }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1)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CC1) !=RESET)
    {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CC1);
			if((hpca->Instance->CCAPM1 & PCA_CCAPM1_ECOM) == PCA_CCAPM1_ECOM)
				HAL_PCA_OutputCompareCallback(hpca);
			else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hpca);
    }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2)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CC2) !=RESET)
    {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CC2);
			if((hpca->Instance->CCAPM2 & PCA_CCAPM2_ECOM) == PCA_CCAPM2_ECOM)
				HAL_PCA_OutputCompareCallback(hpca);
			else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hpca);
    }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3)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CC3) !=RESET)
    {

			if((hpca->Instance->CCAPM3 & PCA_CCAPM3_ECOM) == PCA_CCAPM3_ECOM)
				HAL_PCA_OutputCompareCallback(hpca);
			else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hpca);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CC3);
    }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CC4)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CC4) !=RESET)
    {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CC4);
			if((hpca->Instance->CCAPM4 & PCA_CCAPM4_ECOM) == PCA_CCAPM4_ECOM)
				HAL_PCA_OutputCompareCallback(hpca);
			else
				HAL_PCA_InputCaptureCallback(hpca);
    }
  }
  /* PCA overflow event */
  if(__HAL_PCA_GET_FLAG(hpca, PCA_FLAG_OVERFLOW) != RESET)
  {
    if(__HAL_PCA_GET_IT_SOURCE(hpca, PCA_IT_OVERFLOW) !=RESET)
    {
      __HAL_PCA_CLEAR_IT(hpca, PCA_FLAG_OVERFLOW);
      HAL_PCA_OverflowCallback(hpca);
    }
  }
}

测试现象

输入信号

输入1K HZ 信号

网友:
捕获结果非常稳定呀,不错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