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防雷措施有哪些?

楼主:
现场情况如下,从电网到变压器10KV转660V,容量1000KVA,从变压器到变频器690V710KW,距离大约有20米橡胶电缆几乎只是穿管在地表面,变频器到电机690V710KW,距离也大约至于20米,现在现场问题是变频器在雷雨季节很容易遭受雷击,雷击就会造成变频器过压过流甚至损坏,现场变频器的防雷板接受来自三相电的输入和正负母线的输入。请问这个雷击是怎么传递到变频器的,经哪个线路到变频器?现场也已经接地,针对这种易受雷击的现场有什么解决措施?

网友: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变频器防雷措施:

  1. 接地保护:确保变频器及其相关设备的良好接地,以便将雷击或其他电磁干扰的电荷导入地面,减少对设备的损害。

  2. 使用避雷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避雷器,避雷器可以吸收雷击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免受损坏。

  3. 屏蔽电缆:使用屏蔽电缆连接变频器和电机,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防止雷击或其他外部干扰对信号的影响。

  4. 安装防雷设施:在设备周围安装避雷针或避雷网等防雷设施,将雷击的电荷引导到地面,减少对设备的影响。

  5. 电源滤波器:安装电源滤波器以减少电源中的电磁干扰,保护变频器免受电源干扰的影响。

网友:
屏蔽电缆:使用屏蔽电缆连接变频器和电机,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防止雷击或其他外部干扰对信号的影响;针对这一条,是否就是使用屏蔽电缆将屏蔽层接地处理?

网友A:
10KV啊,大神,膜拜,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V啊,大神,膜拜,阿弥陀佛

肯定是大功率机器,很大才会受到雷击,而且是在野外,南方多雷雨天气

网友B:
避雷针加很多的绝缘子,那么高的电压有点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避雷针加很多的绝缘子,那么高的电压有点难啊。

先不管电压带来的难度,先说怎么加,在哪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电压带来的难度,先说怎么加,在哪加?

这个得专业的来说,我不是很熟,但是应该可以参考变压器吗,换电站,线线间白色的绝缘子。

网友:
大概这个样子吧

网友B:
奥对还有一个办法,整个机组浸油,把变频器放在油箱,浸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对还有一个办法,整个机组浸油,把变频器放在油箱,浸油。

这个绝对不可能,成本和施工条件不适合,还是什么简易避雷措施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