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主控板上电初始化输出端子电平翻转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一块变频器主控板24V供电,上电初始时刻1所有的主控板上的开关量端子电平会翻转一个很窄的脉冲,具体表现为,变频器数字量输出端子在主控板上电瞬间,会有一个高电平脉冲,现在问题是这个上电初始化的翻转电平脉冲会影响后续控制回路的控制,请问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是软件的原因还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如果要解决该怎么处理?

同样的问题还会在电气领域的控制回路,上电瞬间所有控制继电器都会吸合,指示灯会有一个短暂的闪烁,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软件的原因还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如果要解决该怎么处理?------是硬件设计的原因,用更改硬件的方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的原因还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如果要解决该怎么处理?------是硬件设计的原因,用更改硬件的方法解决。 ...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能解释一下吗?

有可能是主控制器在上电过程中还没有引导完成,I/O处于一种初始状态,具体还要根据电路实际情况去分析

网友D:
上电初始化我时候引脚没有属实状态,这个时候IO口的输出是不定的,可以在外部加硬件初始状态,或者后边的执行机构上电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初始化我时候引脚没有属实状态,这个时候IO口的输出是不定的,可以在外部加硬件初始状态,或者后边的执 ...

硬件做出强制锁定,是指通过上拉或者下拉强制锁定输出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控制器在上电过程中还没有引导完成,I/O处于一种初始状态,具体还要根据电路实际情况去分析

从软件层面是否有更改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软件层面是否有更改的可能?

软件没有可能更改,上电初期有几十毫秒单片机晶振开始震荡,单片机复位初始化,这个期间就会有你说的窄脉冲出现。原因是硬件设计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一定是硬件新手设计的电路,这个领域的老手知道这个问题,设计硬件的时候用各种办法避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可能更改,上电初期有几十毫秒单片机晶振开始震荡,单片机复位初始化,这个期间就会有你说的窄脉 ...

请问老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从硬件电路层面上进行分析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从硬件电路层面上进行分析解决?

有很多方法,我知道的有

1,数字输出不单是一个IO控制,而是2个IO,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过光耦才能输出信号。单片机上电,IO同为高或低,都不输出信号。这就避免了上电初期有一个脉冲输出。

2,某些输出用上电延时来解决,比如继电器等,比如单片机上电要200ms才能进入主程序,就用一个大于200ms的电源电路来延时继电器的电源,等单片机工作了。才能控制继电器的输出,否则,上电初期,继电器可能会动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