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 震荡

楼主:
这电路,是放大器,共射极的,偏置是分压式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
当把输入端接地时,此电路已有共基拓扑的范儿,

有些BJT会因Cce而自激,场效应管也有Cds的吧,但没有关于这种问题的资料,

这电路,无论放大震荡,都是总集参数,有源器件自身寄生参数导致的自激不属于寄生震荡。

网友:
电流增益小于1,

分压反馈的衰减与损耗,

集极配置如为Rc,则没有能把射极下拉的力量,

此乃共基拓扑震荡的三大桎梏,如此一来,幅度条件按理不能满足。

网友:
想要震荡,就要反馈,反馈,相位要对头,幅度要足够,

却原来,相位条件必须预制,幅度条件却可后补,这可是书本没写,师尊没教的咧,

电路起震后,如果幅度条件能补全,震荡就可持续,在本电路中,就是利用L的boost效应。

这样的LC槽路,在E类功放及ZVS软开关中也有,这是开关谐振,在直流环境中,必须借助过电压才能实现无功的抽运,让电容清空,在本电路中,C2的清空就是让Q1得以饱和的唯一力量。

网友:
问题是,在电流增益明摆着小于1的情况下,L凭甚么boost得起来?!

补充内容 (2024-6-30 10:12): 让Re迅速变大就可以,Re变大,射极电位就会被来自L的电流抬高。

网友:
惯性,因为惯性,

Q1饱和,使L贮能比待机状态时多了,

而与此同时,已清空的C2开始充电,令Ie由最大值回落,

电流增益小于1的桎梏,就是藉着电感电容这两种电抗的贮能特性而打破。

网友:
Re配置的,是待机电流,

想要让Q1关断,通过Re的电流必须大于待机电流,咋整?!

而想要Q1饱和,通过Re的电流就要小于待机电流,怎样做?!

网友:
普通LC震荡器的LC槽路,是震子,跟放大器的关系,是负载,
但如图这种LC震荡器的LC,是放大器内的骨干配置,如果Q1自己的Cce能显效,就可组成一个隐形的震子,
L,经Q1吃电,运C1吐电,在此大前提下,Re与C2的组合,就起到好像电流型负阻元件般的作用,控制Q1的「开关」动作,
没说错,是开关,此电路在本质上虽然还是线性,不过,Q1是运行于过压状态,亦就是削顶割底的,所谓「跨入了非线性区」就是这么回事,
C1跟C2,不过是分压链,集极是输出端,射极接受的是分压,相位条件按道理错不了,
问题是,集极配置跟Q1的互动是否适配,事实证明,通过Re的电流,正正就是来自集极配置的,
所以,集极配置的电流一定不能跟Ic同步,而是应该错开甚至反相,那么,如果集极配置不是L而是Rc,此电路就肯定无法起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