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方案或芯片实现电压转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

楼主:
DAC161P997类芯片实现了数字信号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是否有一种方案或芯片实现电压转转换成电流4~20mA传输(两线制供电),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输入电压很小的情况下比如0.x伏特,输出还要大于4mA,,芯片电源不够,是不能工作的,所以芯片端要有一个稳定的电源。

网友:
用一个普通运放加若干电阻即可实现。运放的电源就是4~20mA的那4mA。但不能实现上面那幅图中的隔离(上面图中使用小变压器实现了uC与4~20mA的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输入电压很小的情况下比如0.x伏特,输出还要大于4mA,,芯片电源不够,是不能工作的 ...

【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输入电压很小的情况下比如0.x伏特,输出还要大于4mA】

输入电压通常为24V以下直流,此电路仅控制电路中电流,故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输入电压很小的情况下比如0.x伏特,输出还要大于4mA,,芯片电源不够,是不能工作的 ...

注意首帖上面的图中,蓝色框部分供电是最右边的直流电源,该电源标注为Loop Supply。4~20mA 的负载也在最右边,标注为Loop Receiver,通常为250欧电阻。实际上,电流环电流为4mA时,蓝色部分获得最大电压。

网友C:
用模拟电路搭过恒流源电路,问题一是精度低,二是二线制供电受距离影响不太稳定,所以想找一款芯片来实现。DAC161P997类芯片接入信号是数字量,前面还要加MCU处理,成本不是问题,但MCU处理信号要时间,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电路搭过恒流源电路,问题一是精度低,二是二线制供电受距离影响不太稳定,所以想找一款芯片来实现。 ...

【用模拟电路搭过恒流源电路,问题一是精度低,二是二线制供电受距离影响不太稳定,所以想找一款芯片来实现。】

用模拟电路搭恒流源电路,实际上就是首帖上面图中蓝色框里面这部分。首帖上面电路精度不可能超过蓝色框部分,供电稳定性也不可能超过蓝色框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首帖上面的图中,蓝色框部分供电是最右边的直流电源,该电源标注为Loop Supply。4~20mA 的负载也在最 ...

哦,看到了。那个图我没细看,是含供电,那就是可以的,你回答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