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产生振荡或者振铃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开关电源的输出波形存在震荡或者振铃波形,这和信号的反射引起的信号叠加,以及IGBT驱动波形在开通关断引起的过冲振铃等是否是同样的原理?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波形存在震荡或者振铃波形,这和信号的反射引起的信号叠加,以及IGBT驱动波形在开通关断引起的过冲振铃等是否是同样的原理?】

开关电源的输出存在振荡或者振铃波形,与信号反射引起的信号叠加,不是同样的原理,二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开关电源的输出存在振荡或者振铃波形,与IGBT驱动波形在开通关断引起的过冲振铃,是同样的原理。二者都是阶跃信号在寄生的LCR(分布参数)上产生的波形。

网友:
有些噪声和干扰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只能尽量减小,例如用软开关拓扑结构就好一些

网友:
主要还要看你的应用负载,小功率用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就很完美

网友:
1、驱动部分的电源是要用隔离电源,并注意驱动电源有干扰没有。

2、看驱动的方波上有干扰没有。

3、可能是管子的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上示波器量GE极的波形是方波,输出CE极也是方波才是正常

量CE极的波形就要小心和注意了,注意隔离,和测量电压的大小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