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FreeRTOS系统移植

楼主:
学习下在GD32H759-EVAL上移植FreeRTOS系统。

一、源码下载

官网地址:https://www.freertos.org/zh-cn-cmn-s/a00104.html

二、复制文件

将源码复制到前面创建的工程文件中

2.1、复制源码

2.2、复制配置文件

三、添加文件到项目

3.1、添加源码到项目

3.2、添加头文件

四、程序部分

4.1、修改gd32h7xx_it.c

屏蔽掉SVC_Handler和PendSV_Handler函数,增加滴答函数部分

4.2、修改FreeRTOSConfig.h

根据编译提示修改此文件,直到编译不报错。

五、测试程序

5.1、fun_task.c

#include "main.h"

#define START_TASK_PRO		1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define TASK1_PRIO      4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 NULL;

#define TASK2_PRIO      3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 NULL;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gui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_create(void)
{

	//start_task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const char*    )"start_task",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O,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vTaskStartScheduler();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task1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1,
							(const char*    )"task1",
							(uint16_t       )TASK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1_PRIO,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task2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2,
							(const char*    )"task2",
							(uint16_t       )TASK2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2_PRIO,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taskEXIT_CRITICAL();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

//task1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printf("task1 run ...\r\n");
        vTaskDelay(2000);
    }
}

//task2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printf("task2 run ...\r\n");
        vTaskDelay(1000);
    }
}

5.2、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FreeRTOS.h"

void cache_enable(void);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systick_config();
	init_usart(115200);

	task_create();
	while(1)
	{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六、程序运行

程序运行后,串口输出内容

网友A:
大佬的RTOS用得非常溜呀,太强了!GD本身有freertos的示例,移植完后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的RTOS用得非常溜呀,太强了!GD本身有freertos的示例,移植完后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

这款例程没有找到,就直接移植了。

网友A:
  楼主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呀,是GD的产品有问题,还是freertos有问题,这任务调度有问题呀,是不是需要复现一下,提交给GD,这可是大BUG呀。

网友A:
提交这样的报告,对freertos,也对GD产品有重大发现,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交这样的报告,对freertos,也对GD产品有重大发现,太强了!

这两个任务设置的时间周期是1S和2S,测试中间有重新上电,造成串口打印结果有重复,我测试完成后直接截图了,我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呀,是GD的产品有问题,还是freertos有问题,这任务调度有问题呀,是不是需 ...

操作问题。应该是测试过程中开发板重新上电了,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没有清空。有时间再试下。

网友B:
重新测试了下,没有出现上面的情况。

程序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测试了下,没有出现上面的情况。     程序源码:

收到,大佬以后测试时注意一下,要不会给GD的产品产生一些错觉。

网友:
特地登录来感谢一下,我的移植一直卡在

configASSERT( ucMaxPriorityValue == (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ucMaxPriorityValue ) );

这句话这里动不了,然后怀疑就是 Config.h这个文件,然后移植demo里面的M7的一直不行,然后看到 你成功了,然后借过来用一下,就成了,现在在找原因,起码能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