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LVGL移植

楼主:
学习移植LVGL到GD32H759I-EVAL开发板。

一、下载LVGL源码

源码下载地址:

二、复制文件

将下载的源文件复制到项目工程文件下

三、添加源码到项目工程

3.1、将源码按照文件名称添加到项目中

3.2、添加头文件

四、程序部分

移植LVGL主要是显示驱动部分程序。

4.1、添加LCD初始化

4.2、LCD驱动程序

4.3、lv_port_disp_template.c

  • /**
  • * @File lv_port_disp_templ.c
  • *
  •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disp.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 #if 1
  • /*********************
  • * INCLUDES
  • *********************/
  • #include "lv_port_disp_template.h"
  • #include <stdbool.h>
  • #include "lcd/tli_lcd.h"
  • /*********************
  • * DEFINES
  • *********************/
  • #ifndef MY_DISP_HOR_RES
  • //#warning Please define or replace the macro MY_DISP_HOR_RES with the actual screen width, default value 320 is used for now.
  • #define MY_DISP_HOR_RES 480
  • #endif
  • #ifndef MY_DISP_VER_RES
  • //#warning Please define or replace the macro MY_DISP_HOR_RES with the actual screen height, default value 240 is used for now.
  • #define MY_DISP_VER_RES 272
  • #endif
  • /**********************
  • * TYPEDEFS
  • **********************/
  • /**********************
  • * STATIC PROTOTYPES
  • **********************/
  •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static void gpu_fill(lv_disp_drv_t * disp_drv, lv_color_t * dest_buf, lv_coord_t dest_width,
  • // const lv_area_t * fill_area, lv_color_t color);
  • /**********************
  • * STATIC VARIABLES
  • **********************/
  • /**********************
  • * MACROS
  • **********************/
  • /**********************
  • * GLOBAL FUNCTIONS
  • **********************/
  •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
  • disp_init();
  • /*-----------------------------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
  • /**
  • * LVGL requires a buffer where it internally draws the widgets.
  • * Later this buffer will passed to your display driver's `flush_cb` to copy its content to your display.
  • * The buffer has to be greater than 1 display row
  • *
  • * There are 3 buffering configurations:
  • * 1. Create ONE buffer:
  •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here and writes it to your display
  • *
  • * 2. Create TWO buffer:
  •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to a buffer and writes it your display.
  • * You should use DMA to write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 * It will enable LVGL to draw the next part of the screen to the other buffer while
  • * the data is being sent form the first buffer. It makes rendering and flushing parallel.
  • *
  • * 3. Double buffering
  • * Set 2 screens sized buffers and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 * This way LVGL will always provide the whole rendered screen in `flush_cb`
  • * and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frame buffer's address.
  • */
  • /* Example for 1) */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 Example for 2) */
  •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 //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 Example for 3) also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below*/
  •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3;
  • //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 screen sized buffer*/
  • //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n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 //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3, buf_3_1, buf_3_2,
  • // MY_DISP_VER_RES * LV_VER_RES_MAX);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 * Register the display in LVGL
  • *----------------------------------*/
  • static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 /*Set up the functions to access to your display*/
  • /*Se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 disp_drv.hor_res = MY_DISP_HOR_RES;
  • disp_drv.ver_res = MY_DISP_VER_RES;
  • /*Used to copy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 /*Set a display buffer*/
  •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1;
  • /*Required for Example 3)*/
  •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 /* Fill a memory array with a color if you have GPU.
  • * Note that, in lv_conf.h you can enable GPUs that has built-in support in LVGL.
  • * But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GPU you can use with this callback.*/
  • //disp_drv.gpu_fill_cb = gpu_fill;
  • /*Finally register the driver*/
  •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
  • /**********************
  • * STATIC FUNCTIONS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and the required peripherals.*/
  •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 {
  • /*You code here*/
  • init_lcd();
  • LCDDisplayDir(LCD_SCREEN_HORIZONTAL);
  • LCDClear(LCD_COLOR_WHITE);
  • }
  • volatile bool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 En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
  • void disp_enable_update(void)
  • {
  •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
  • /* Dis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
  • void disp_disable_update(void)
  • {
  • disp_flush_enabled = false;
  • }
  • /*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
  • *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
  • *'lv_disp_flush_ready()' has to be called when finished.*/
  •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
  • if(disp_flush_enabled) {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 int32_t x;
  • int32_t y;
  • for(y = area->y1; y <= area->y2; y++) {
  • for(x = area->x1; x <= area->x2; x++) {
  • /*Put a pixel to the display. For example:*/
  • /*put_px(x, y, *color_p)*/
  • LCDDrawPoint(x, y, color_p->full);
  • color_p++;
  • }
  • }
  • }
  • /*IMPORTANT!!!
  •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
  • /*OPTIONAL: GPU INTERFACE*/
  • /*If your MCU has hardware accelerator (GPU) then you can use it to fill a memory with a color*/
  • //static void gpu_fill(lv_disp_drv_t * disp_drv, lv_color_t * dest_buf, lv_coord_t dest_width,
  • // const lv_area_t * fill_area, lv_color_t color)
  • //{
  • // /*It's an example code which should be done by your GPU*/
  • // int32_t x, y;
  • // dest_buf += dest_width * fill_area->y1; /*Go to the first line*/
  • //
  • // for(y = fill_area->y1; y <= fill_area->y2; y++) {
  • // for(x = fill_area->x1; x <= fill_area->x2; x++) {
  • // dest_buf[x] = color;
  • // }
  • // dest_buf+=dest_width; /*Go to the next line*/
  • // }
  • //}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 #endif

4.4、main.c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lv_demo_widgets.h"
  • #include "lv_demo_benchmark.h"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int main(void)
  • {
  • cache_enable();
  • systick_config();
  • exmc_synchronous_dynamic_ram_init(EXMC_SDRAM_DEVICE0);
  • init_usart(115200);
  • lv_init();
  • lv_port_disp_init();
  • //lv_demo_widgets();
  • lv_demo_benchmark();
  • //task_create();
  • while(1)
  • {
  • delay_1ms(5);
  • lv_task_handler();
  • }
  •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 /* enable i-cache */
  • SCB_EnableICache();
  • /* enable d-cache */
  • SCB_EnableDCache();
  • }

五、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复位开发板,显示如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lvgl

网友A:
移植成功,这是建立在LCD已经驱动好的前提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植成功,这是建立在LCD已经驱动好的前提下的吧。

嗯,在LCD测试的基础上增加的。

网友:
速度这么快优化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