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雷板的设计?

楼主:
大功率变频器的防雷板设计,主要是针对三相输入和正负母线的防雷考量,那么该怎么设计这个防雷板的PCB和安规器件的选型,防雷板PCB的尺寸设计和安规距离,器件应该是选用压敏电容和压敏电阻,有什么成熟的防雷板的设计电路?针对不同电压等级的变频器,防雷击的原理和过程是什么?

针对雷击现象,雷击瞬间的能量和持续时间一般有多少,选用的压敏电容和压敏电阻能否在雷击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吸收这么大的能量?

网友A:
那就再加上气体放电管和TVS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加上气体放电管和TVS二极管

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雷击瞬间这个能量有多大,电压电流和持续时间,再者对于这些安规器件,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等,响应速度和能够泄放的能量有多大,现场变频器功率710KW,电压660V,而且在野外遭受雷击次数多单次能量也很大,已经出现多次防雷板击穿的情况,而且现场海拔较高有2000多米。

网友:
三相四线保护电路设计

网友:
这个只能参考安规标准了,实际户外的雷击能量泄放和持续时间没法准确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