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运行ChatGPT需要什么显卡?

楼主:
现在大多数ChatGPT都是云服务器的,那如果想在本地跑ChatGPT,需要什么配置的显卡?

通过查询【推荐使用兼容CUDA的NVIDIA GPU,如GTX 1080 Ti或更高型号】,大家的显卡 能满足这个要求吗?我准备配一个能跑ChatGPT的主机,大家有何推荐?

网友A:
你问这问题应该是没有做前期工作,硬件配置的钱得7位数,你能接受吗????? 你说的哪是几年前勉强运行的配置,现在参数多了。硬件配置需求也大幅提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问题应该是没有做前期工作,硬件配置的钱得7位数,你能接受吗????? 你说的哪是几年前勉强运行的 ...

我自己跑ChatGPT,不用七位数吧,公司想买个ChatGPT服务器,最多也就六位数。

网友C:
为何非要本地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跑ChatGPT,不用七位数吧,公司想买个ChatGPT服务器,最多也就六位数。

哦?看英伟达的GPU是哪一款的吧?也有7位数RMB的(10万刀的话,就快7位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跑ChatGPT,不用七位数吧,公司想买个ChatGPT服务器,最多也就六位数。

勉强能用很慢 和 比较流畅运行 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看英伟达的GPU是哪一款的吧?也有7位数RMB的(10万刀的话,就快7位数了)

英伟达的A100 不是不准卖给咱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非要本地跑

想体验体验,搭建一个自己的ChatGPT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勉强能用很慢 和 比较流畅运行 的区别。

这倒是,本地的估计慢,用CPU其实也能跑,只是超级无敌慢。

网友E:
本地跑ChatGPT?如果不进行大模型训练,拿现成开源代码和数据库跑,根本无需多少资源,普通桌面平台都可以,高档显卡并非必须,新平台的整合显卡都足够。

至于说要训练,那还是洗洗睡吧,梦里要啥有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本地跑ChatGPT?如果不进行大模型训练,拿现成开源代码和数据库跑,根本无需多少资源,普通桌面平台都可以 ...

就跑数据大模型数据。训练模型的话,也只能训练那种小AI模型。

网友F:
GTX 1080 Ti或更高型号,感觉下线有点低啊,3060应该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F:
GTX 1080 Ti或更高型号,感觉下线有点低啊,3060应该能跑

好像还得看模型,跑ChatGPT大模型,3060应该够,可能会慢一些生成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地跑ChatGPT?如果不进行大模型训练,拿现成开源代码和数据库跑,根本无需多少资源,普通桌面平台都可以 ...

兄台说的对呀。。。。。。

梦里花落知多少,梦中啥都有,做梦做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跑数据大模型数据。训练模型的话,也只能训练那种小AI模型。

那根本无需什么高端显卡。很少用到GPU全部的性能,那根本不必买显卡,用AMD的ZEN平台,整合GPU的性能都已达到中端显卡的性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根本无需什么高端显卡。很少用到GPU全部的性能,那根本不必买显卡,用AMD的ZEN平台,整合GPU的性能都已 ...

我整了一个4070S,感觉应该够用,我还想跑本地语言识别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