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电路的死区时间损耗怎么计算?

楼主:
老师们,像下面同步整流电路的死区时间损耗怎么计算?

死区时间损耗都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对这样的Buck电路来说,“死区”时间内低边MOS管的体内寄生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所以需要考虑该体内寄生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网友:
死区时间损耗,开关管不导电的时间,在电路无法实现有效的能量转换,会产生损耗

网友:
先知道死区时间大小
再确定死区时间内的电流损耗

网友A:
同步整流的死区时间段,通过下管的二极管续流,所以这段时间的损耗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乘以续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的死区时间段,通过下管的二极管续流,所以这段时间的损耗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乘以续流电流

具体怎么计算,能不能给个公式呢
如果需要计算热损耗,还需要考虑晶体管和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降以及整流电路的工作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