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门芯片74HC1G14的Vin=Vcc+0.5,可是为什么输入加12V上拉,不会过压烧坏

楼主:
如图所示,检测开关的电路,开关应该是低有效,平时12V,可是为什么不用分压,此处用12V做上拉不会把芯片烧坏么?

电路是经过验证可以使用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大师们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A:
【非门芯片74HC1G14的Vin=Vcc+0.5,可是为什么输入加12V上拉,不会过压烧坏】

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的第二行,该行说 Input clamp current 为20mA。

该芯片输入引脚具有限制幅度的功能,将输入电压限制在允许幅度内,但电流不得超过20mA。你贴出的电路芯片输入端串联了100千欧电阻,即使施加12V电压,芯片内部限幅电路的电流也不过 7/100000=0.00007 安,即0.07mA。

实际上,串联电阻是120千欧,另外加上SWITCH端输入电压经两个1千欧电阻再经R1R3产生的电流。不过无论如何,输入电流不会超过限额,所以芯片不会损坏。

网友:
导致损坏的本质是电流,电流不过限就没事。类似的例子:220V电网对人体危险吧?可有一种东西叫试电笔,人通过试电笔接触220V电网一点事都没有。传统试电笔由限流电阻加氖泡构成,二者可等效为一个高阻值电阻,通过该电阻人体与电网相连,流过的电流足够微小,人不仅安全,甚至一点感觉都不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门芯片74HC1G14的Vin=Vcc+0.5,可是为什么输入加12V上拉,不会过压烧坏】 看 absolute maximum rati ...

谢谢,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12V的上拉,因为Switch的normal状态是12V?

为什么不输入的时候用电阻分压到3.3左右,这样输入处加3.3上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12V的上拉,因为Switch的normal状态是12V? 为什么不输入的时候用电阻分压 ...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12V的上拉】

这个,我可不知道电路原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如果SWITCH处是个开关,那么用非门芯片的5V电源作为上拉不是挺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