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剩余寿命评估方法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评估直流无刷电机剩余寿命的计算方法?

网友:
可参照重要设备大型电机的寿命评估方式,

一般少不了下面的几项:

查运行记录,统计累积运行小时数,比如电机的预期总寿命,如几万小时,
温度监测,给电机装上温度传感器,监控电机绕组和轴承的温度,并与电机厂提供的最大允许值进行对比,可以评估因过热导致的寿命损耗
轴承寿命评估,比如通过声音分析、或专用的轴承状态监测仪,评估轴承的寿命状况。

网友:
现在都有热成像分析仪直接查看内部发热情况

还有,电机运转时间长后,会有振动,测振动数据、频率、幅值等信息,分析其是否偏离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