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方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PoE供电就是指在以太网Cat5的基础上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供电,例如无线局域网接入点,摄像头等,以太网Cat5供电的标准是什么?Cat5有四对网线,这四对网线的用途分别是什么?

网友A:
以太网Cat5电缆供电的标准是IEEE 802.3af-2003,就是PoE

PoE供电的标准是由IEEE制定的,是人家规定好的

网友A:
一对发送TX+和TX-
一对接收RX+和RX-

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对发送TX+和TX- 一对接收RX+和RX- 不是吗

八根线还有两根是电源正负,还有两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Cat5电缆供电的标准是IEEE 802.3af-2003,就是PoE PoE供电的标准是由IEEE制定的,是人家规定好的 ...

这个就是网上常见的摄像头网线不仅传输信号而且还在网线中存在电源线吧,还有的就是某些现场用网线来传送220V电源单相电的设施吧?

网友:
不是,你别搞混了

PoE供电,想你说的,IP摄像头、VoIP电话和无线接入点等,能够仅通过一根网线即可获得所需的电力和数据通信,
真想了解PoE供电,资料多的是

这个是可以了解一下PoE标准的仨标准
能提供15.4W的IEEE 802.3af
能提供最多30W的功率的802.3at
最高可以到90W的功率的802.3bt

网友:
所说“还有的就是某些现场用网线来传送220V电源单相电的设施吧?”

用网线传输220V交流电,理论上可用网线传输220V单相交流电,可不是大家推荐的做法。
网线的线径较细,主要用于传输低电压信号,其绝缘层和线材规格并不适合承载高电压和大电流的

网友:
POE供电

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电的技术。1

POE供电的相关信息如下:

  • 标准:IEEE802.3xx
  • 供电方式:空闲供电。
  • 供电线芯:Alternative 使用网线的1、2、3、6线芯供电,Alternative B使用网线的4、5、7、8线芯供电。
  • 电压:44~57V,典型值是48V。
  • 功率:为供电设备提供 。。。等级的功率。

此外,POE供电的优点就是简单方便,缺点就是价格贵,需要摄像头、交换机等设备支持POE供电。

要有交换机提供POE供电功能!

  j11为rj45接口直接接poe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