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 C6迷你开发板】+基于arduino读取温湿度传感器SHTC3数据

楼主:
SHTC3简单说明

        SHTC3是一个检测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可以检测-40℃~125℃的温度范围和0%~100%的湿度范围,典型精度为±2 %RH和±0.2°C。

        SHTC3的工作电压范围为:1.62V~3.6V。

        SHTC3使用的通讯方式是I2C,通讯速率可以达到400KHz。

        SHTC3只有4个引脚,电源和地、2个I2C通讯引脚。

        SHTC3的I2C设备地址为0x70。

下面就是SHTC3的驱动程序。要注意SHTC3的寄存器是16位的2个字节。

#ifndef __DRV_SHTC3_H
#define __DRV_SHTC3_H

/*=========================================================================
    I2C ADDRESS/BITS
    -----------------------------------------------------------------------*/
    #define SHTC3_ADDRESS               (0x70)

    #define SHTC3_CRC_POLYNOMIAL        0x131 // P(x) = x^8 + x^5 + x^4 + 1 = 100110001
/*=========================================================================*/

/*=========================================================================
    REGISTERS
    -----------------------------------------------------------------------*/
    //ID16BIT:B15 to 12 & 10 to 6: unspecified info.bits 11 & 5 to 0: SHTC3 identifier
    #define SHTC3_REG_ID                    (0xEFC8)    //xxxx 1xxx xx00 0111
    #define SHTC3_REG_SLEEP                 (0xB098)    //
    #define SHTC3_REG_WAKEUP                (0x3517)    //
    #define SHTC3_REG_RESET                 (0x805D)    //

//Mode1
    #define SHTC3_REG_CENM_TEMP_RH          (0x7CA2)    //��ͨģʽ����ʱ�䳤��>10ms
    #define SHTC3_REG_CENM_RH_TEMP          (0x5C24)    //
    #define SHTC3_REG_CELPM_TEMP_RH         (0x6458)    //�͹���ģʽ����ʱ���: <1ms
    #define SHTC3_REG_CELPM_RH_TEMP         (0x44DE)    //

//Mode2
    #define SHTC3_REG_CDNM_TEMP_RH          (0x7866)    //
    #define SHTC3_REG_CDNM_RH_TEMP          (0x58E0)    //
    #define SHTC3_REG_CDLPM_TEMP_RH         (0x609C)    //
    #define SHTC3_REG_CDLPM_RH_TEMP         (0x401A)    //

//==============================================================================

class SHTC3
{
  public:
      SHTC3(void);
    int Init(void) ;
    byte GetMode1_TempRH(int *temp, int *humi);

    byte write(unsigned int memory_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int size);
    byte read (unsigned int memory_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int size);

  private:
    uint16_t shtc3_id;
};

#endif

下面是操作SHTC3的寄存器接口。要注意SHTC3的寄存器是16位的2个字节。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Wire.h>
#include "shtc3.h"

byte SHTC3::write(unsigned int memory_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int size)
{
    byte rc;

    Wire.beginTransmission(SHTC3_ADDRESS);
    Wire.write((memory_address>>8) & 0xFF);
    Wire.write(memory_address & 0xFF);

    if((data != NULL) && (size != 0))
        Wire.write(data, size);

    rc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rc);
}

byte SHTC3::read(unsigned int memory_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int size)
{
    byte rc;
    unsigned int cnt;

    Wire.beginTransmission(SHTC3_ADDRESS);
    Wire.write((memory_address>>8) & 0xFF);
    Wire.write(memory_address & 0xFF);
    rc = Wire.endTransmission(false);
    if (rc != 0) {
        return (rc);
    }

    Wire.requestFrom(SHTC3_ADDRESS, size, true);

    if((data != NULL) && (size != 0))
    {
        cnt = 0;
        while(Wire.available()) {
            data[cnt] = Wire.read();
            cnt++;
        }
    }
    return (0);
}

将驱动程序添加到Arduino的库文件夹下。下面是测试读取代码。

#include <Wire.h>
#include <RPR-0521RS.h>
#include <shtc3.h>

RPR0521RS rpr0521rs;
SHTC3     d_shtc3;

#define myLED 15 //设置引脚15为LED引脚

void setup() {
  byte rc;
  pinMode(myLED, OUTPUT);
  digitalWrite(myLED, HIGH);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nser test *******************************************");

  Wire.begin();
  rc = rpr0521rs.init();
  Serial.print(F("RPR-0521RS Init = "));
  Serial.println(rc);

  rc = d_shtc3.Init();
  Serial.print(F("SHTC3 Init = "));
  Serial.println(rc);
}
void loop() {
  byte rc;
  byte near_far;
  unsigned short ps_val;
  float als_val;
  int temp;
  int rh;

  digitalWrite(myLED, HIGH);
  delay(100);

  rc = rpr0521rs.get_psalsval(&ps_val, &als_val);
  if (rc == 0) {
    Serial.print(F("RPR-0521RS (Proximity)     = "));
    Serial.print(ps_val);
    near_far = rpr0521rs.check_near_far(ps_val);
    if (near_far == RPR0521RS_NEAR_VAL) {
      Serial.print(F(" Near,"));
    } else {
      Serial.print(F(" Far,"));
    }
    if (als_val != RPR0521RS_ERROR) {
      Serial.print(F("\t (Ambient Light) = "));
      Serial.print(als_val);
      Serial.println(F("[lx]."));

    }
  }
  delay(100);
  rc = d_shtc3.GetMode1_TempRH(&temp, &rh);
  if (rc == 0) {
    Serial.print(F("SHTC3 Temp = "));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C,");
    Serial.print(F(" \t RH = "));
    Serial.print(rh);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digitalWrite(myLED, LOW);
  delay(800);

}

通过串口输出信息,可以看到温湿度读取成功。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