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与医学图像处理》【学习分享7】医学图像的语义分割和模型训练实践

楼主:
《深度学习与医学图像处理》第6章的内容,讲的是医学图像的语义分割。

医学图像的语义分割是一种计算机视觉处理技术,用于将医学图像中的数据分配到特定的类别,从而区分出图像中的不同结构和组织。语义分割对于医学图像分析尤为重要,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识别和理解图像中的解剖结构,从而提高疾病的诊断、治疗规划和手术导航的准确性。

语义分割涉及到不少关键性的步骤,包括:

  1. 图像预处理:对原始图像进行去噪、增强等处理,以提高图像质量。

  2. 特征提取:使用各种算法(如卷积神经网络CNN)提取图像特征。

  3. 分割网络:设计和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模型,该网络能够识别图像中的不同区域,并将其分割成不同的类别。

  4. 优化处理:对分割结果进行优化,如形态学操作、平滑等,以提高分割的准确性。

  5. 测试评估:使用各种指标(如交并比IoU、Dice系数等)评估分割结果的质量。

在本章的内容中,重点讲解了以上步骤中所涉及到的损失函数、评价指标、分割模型,并提供了实战的指导。

一、内容思维导图

本章内容部分的思维导图如下:

了解了上图中的相关内容后,就可以按照书中的指导,进行实战了。

二、环境准备

在 【学习分享6】医学图像分类处理和模型训练实践 的环境基础上,可以进行本章的实战,不过还需要安装一下如下的python库:

pip install SimpleITK==2.0.2

因为本章涉及到数据的语义分割,会进行图片的展示,而我是在远程服务器上进行训练的,所以需要做一些预备工作,以便通过vnc来进行图像数据的显示。

# 安装xvfb
sudo apt install -y xvfb

# 开启xvfb
Xvfb :0 -screen 0 1280x960x24 -listen tcp -ac +extension GLX +extension RENDER &

# 设置默认显示
export DISPLAY=:0

# 安装x11vnc
sudo apt install -y x11vnc

# 启动x11vnc
sudo x11vnc -display :0 -forever -shared -rfbport 端口 -passwd 密码 &

通过上面的步骤,开启vnc,然后在本地电脑,使用vnc客户端工具连接。

然后使用python测试画图: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 生成数据
x = np.arange(0, 10, 0.1) # 横坐标数据为从0到10之间,步长为0.1的等差数组
y = np.sin(x) # 纵坐标数据为 x 对应的 sin(x) 值

# 生成图形
plt.plot(x, y)

# 显示图形
plt.show()

能够正常显示图片,就可以后续处理了:

三、测试数据集下载

本章的测试数据集,使用的而是MRI公开数据集,从 Medical Segmentation Decathlon 下载,然后解压。

tar xvf Task01_BrainTumour.tar

ls -l Task01_BrainTumour

解压后的文件如下:

四、数据预处理

首先,查看一下数据对应的图像,对应的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SimpleITK as sitk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json
from skimage import measure
import random
#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tensorflow.compat.v1 as tf
tf.disable_v2_behavior()
tf.logging.set_verbosity(tf.logging.ERROR)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Lay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Conv3D, Conv3DTranspose, ReLU, UpSampling3D, Input, MaxPool3D, Concatenate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Model

def z_score_norm(img, mean=None, std=None):
    if mean is None:
        mean = np.mean(img)
    if std is None:
        std = np.std(img)
    return (img - mean) / (std + 1e-6)

def show_imgs(images, cols=5):
    rows = len(images)
    titles = ['FLAIR', 'T1w', 'T1gd', 'T2w', 'Label']
    f, axes = plt.subplots(max(1, rows), cols)
    axes_ravel = axes.ravel()
    for i,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
        ds = np.where(label != 0)[0]
        ds.sort()
        slice = ds[len(ds) // 2]
        for j in range(cols-1):
            axes_ravel[i*cols+j].set_axis_off()
            axes_ravel[i*cols+j].imshow(image[slice, :, :, j], cmap='Greys_r')
            axes_ravel[i*cols+j].set_title(titles[j])
        axes_ravel[(i+1)*cols-1].set_axis_off()
        axes_ravel[(i+1)*cols-1].imshow(label[slice, :, :], cmap='Greys_r')
        axes_ravel[(i+1)*cols-1].set_title(titles[-1])
    f.tight_layout()
    plt.subplots_adjust(wspace=0.01, hspace=0)
    plt.show()

def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None):
    img_itk = sitk.ReadImage(img_path)
    img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img_itk)
    img_np = np.moveaxis(img_np, 0, 3)
    if label_path is not None:
        label_itk = sitk.ReadImage(label_path)
        label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label_itk)
        return img_np, label_np
    return img_np

img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Tr/BRATS_001.nii.gz'
label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labelsTr/BRATS_001.nii.gz'
img_np, label_np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show_imgs([[img_np, label_np]])

运行后,会显示上面代码中对应的数据的图像:

  因为是测试数据集,所以包含了实际的病灶部位的图像。

然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对应的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SimpleITK as sitk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json
from skimage import measure
import random
#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tensorflow.compat.v1 as tf
tf.disable_v2_behavior()
tf.logging.set_verbosity(tf.logging.ERROR)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Lay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Conv3D, Conv3DTranspose, ReLU, UpSampling3D, Input, MaxPool3D, Concatenate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Model

def z_score_norm(img, mean=None, std=None):
    if mean is None:
        mean = np.mean(img)
    if std is None:
        std = np.std(img)
    return (img - mean) / (std + 1e-6)

def show_imgs(images, cols=5):
    rows = len(images)
    titles = ['FLAIR', 'T1w', 'T1gd', 'T2w', 'Label']
    f, axes = plt.subplots(max(1, rows), cols)
    axes_ravel = axes.ravel()
    for i,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
        ds = np.where(label != 0)[0]
        ds.sort()
        slice = ds[len(ds) // 2]
        for j in range(cols-1):
            axes_ravel[i*cols+j].set_axis_off()
            axes_ravel[i*cols+j].imshow(image[slice, :, :, j], cmap='Greys_r')
            axes_ravel[i*cols+j].set_title(titles[j])
        axes_ravel[(i+1)*cols-1].set_axis_off()
        axes_ravel[(i+1)*cols-1].imshow(label[slice, :, :], cmap='Greys_r')
        axes_ravel[(i+1)*cols-1].set_title(titles[-1])
    f.tight_layout()
    plt.subplots_adjust(wspace=0.01, hspace=0)
    plt.show()

def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None):
    img_itk = sitk.ReadImage(img_path)
    img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img_itk)
    img_np = np.moveaxis(img_np, 0, 3)
    if label_path is not None:
        label_itk = sitk.ReadImage(label_path)
        label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label_itk)
        return img_np, label_np
    return img_np

def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patch_size, s=16):
    img = img[:, 20:-20, 20:-20, :]
    d, h, w, _ = img.shape
    patch_d, patch_h, patch_w = patch_size
    sd = d - patch_d
    sh = h - patch_h
    sw = w - patch_w
    std = s
    sth = s*2
    stw = s*2
    patch_list = []
    pos_list = []
    if label is not None:
        label = label[:, 20:-20, 20:-20]
    for i in range(sd // std + 1):
        for j in range(sh // sth + 1):
            for k in range(sw//stw + 1):
                patch_img = img[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
                if label is not None:
                    patch_label = label[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if patch_label.shape != tuple(patch_size):
                        continue
                    if np.count_nonzero(patch_label)/np.count_nonzero(label) >= 0.2: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atch_label))
                        pos_list.append((i, j, k))
                else: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os_list.append((i, j, k))
    return patch_list, pos_list

# pre-process images
def preprocess(image):
    # z-score normalization in each slice and each channel
    for i in range(image.shape[3]):
        for z in range(image.shape[0]):
            img_slice = image[z, :, :, i]
            image[z, :, :, i] = z_score_norm(img_slice)

    return image

img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Tr/BRATS_001.nii.gz'
label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labelsTr/BRATS_001.nii.gz'
img_np, label_np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show_imgs([[img_np, label_np]])

patch_size = (32, 160, 160)
patch_list, _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_np, label_np, patch_size)
show_imgs(patch_list[:1])

运行后,结果如下:

紧接着,就是数据生成器部分了,对应的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SimpleITK as sitk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json
from skimage import measure
import random
#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tensorflow.compat.v1 as tf
tf.disable_v2_behavior()
tf.logging.set_verbosity(tf.logging.ERROR)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Lay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Conv3D, Conv3DTranspose, ReLU, UpSampling3D, Input, MaxPool3D, Concatenate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Model

def z_score_norm(img, mean=None, std=None):
    if mean is None:
        mean = np.mean(img)
    if std is None:
        std = np.std(img)
    return (img - mean) / (std + 1e-6)

def show_imgs(images, cols=5):
    rows = len(images)
    titles = ['FLAIR', 'T1w', 'T1gd', 'T2w', 'Label']
    f, axes = plt.subplots(max(1, rows), cols)
    axes_ravel = axes.ravel()
    for i,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
        ds = np.where(label != 0)[0]
        ds.sort()
        slice = ds[len(ds) // 2]
        for j in range(cols-1):
            axes_ravel[i*cols+j].set_axis_off()
            axes_ravel[i*cols+j].imshow(image[slice, :, :, j], cmap='Greys_r')
            axes_ravel[i*cols+j].set_title(titles[j])
        axes_ravel[(i+1)*cols-1].set_axis_off()
        axes_ravel[(i+1)*cols-1].imshow(label[slice, :, :], cmap='Greys_r')
        axes_ravel[(i+1)*cols-1].set_title(titles[-1])
    f.tight_layout()
    plt.subplots_adjust(wspace=0.01, hspace=0)
    plt.show()

def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None):
    img_itk = sitk.ReadImage(img_path)
    img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img_itk)
    img_np = np.moveaxis(img_np, 0, 3)
    if label_path is not None:
        label_itk = sitk.ReadImage(label_path)
        label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label_itk)
        return img_np, label_np
    return img_np

def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patch_size, s=16):
    img = img[:, 20:-20, 20:-20, :]
    d, h, w, _ = img.shape
    patch_d, patch_h, patch_w = patch_size
    sd = d - patch_d
    sh = h - patch_h
    sw = w - patch_w
    std = s
    sth = s*2
    stw = s*2
    patch_list = []
    pos_list = []
    if label is not None:
        label = label[:, 20:-20, 20:-20]
    for i in range(sd // std + 1):
        for j in range(sh // sth + 1):
            for k in range(sw//stw + 1):
                patch_img = img[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
                if label is not None:
                    patch_label = label[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if patch_label.shape != tuple(patch_size):
                        continue
                    if np.count_nonzero(patch_label)/np.count_nonzero(label) >= 0.2: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atch_label))
                        pos_list.append((i, j, k))
                else: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os_list.append((i, j, k))
    return patch_list, pos_list

# pre-process images
def preprocess(image):
    # z-score normalization in each slice and each channel
    for i in range(image.shape[3]):
        for z in range(image.shape[0]):
            img_slice = image[z, :, :, i]
            image[z, :, :, i] = z_score_norm(img_slice)

    return image

# data loader
def data_generator(data_dir, path_list, target_shape, batch_size, is_training, buffer_size=8):
    if not is_training:
        buffer_size = 1
    else:
        random.shuffle(path_list)
        buffer_size = min(len(path_list), buffer_size)
    k = len(path_list) // buffer_size
    for i in range(k):
        data_list = []
        for j in range(i*buffer_size, (i+1)*buffer_size):
            img_path = path_list[j]['image'].replace('./', data_dir)
            label_path = path_list[j]['label'].replace('./', data_dir)
            if not os.path.exists(img_path) or not os.path.exists(label_path):
                continue
            img, label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img = preprocess(img)
            patch_list, _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target_shape)
            data_list += patch_list
        X = np.array([it[0] for it in data_list])
        Y = np.array([it[1] for it in data_list])
        if is_training:
            index = np.random.permutation(len(data_list))
            X = X[index, ...]
            Y = Y[index, ...]
        for step in range(X.shape[0]//batch_size-1):
            x = X[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 = Y[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ield x, y

img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Tr/BRATS_001.nii.gz'
label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labelsTr/BRATS_001.nii.gz'
img_np, label_np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show_imgs([[img_np, label_np]])

patch_size = (32, 160, 160)
patch_list, _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_np, label_np, patch_size)
show_imgs(patch_list[:1])

data_dir = '../data/Task01_BrainTumour/'
with open(os.path.join(data_dir, 'dataset.json'), 'r') as f:
    data = json.load(f)

train_path_list = data['training']
# patch_size = (32, 160, 160)
test_data = data_generator(data_dir, train_path_list[:3], patch_size, 1, False, 1)
for x,y in test_data:
    print(x.shape, y.shape)

运行后,输出结果如下:

有了这个输出,说明准备工作都做好,可以开始实际的训练了。

五、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部分的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SimpleITK as sitk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json
from skimage import measure
import random
#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tensorflow.compat.v1 as tf
tf.disable_v2_behavior()
tf.logging.set_verbosity(tf.logging.ERROR)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Lay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Conv3D, Conv3DTranspose, ReLU, UpSampling3D, Input, MaxPool3D, Concatenate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Model

os.environ["CUDA_VISIBLE_DEVICES"] = "0,1,2,3"

def z_score_norm(img, mean=None, std=None):
    if mean is None:
        mean = np.mean(img)
    if std is None:
        std = np.std(img)
    return (img - mean) / (std + 1e-6)

def show_imgs(images, cols=5):
    rows = len(images)
    titles = ['FLAIR', 'T1w', 'T1gd', 'T2w', 'Label']
    f, axes = plt.subplots(max(1, rows), cols)
    axes_ravel = axes.ravel()
    for i,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
        ds = np.where(label != 0)[0]
        ds.sort()
        slice = ds[len(ds) // 2]
        for j in range(cols-1):
            axes_ravel[i*cols+j].set_axis_off()
            axes_ravel[i*cols+j].imshow(image[slice, :, :, j], cmap='Greys_r')
            axes_ravel[i*cols+j].set_title(titles[j])
        axes_ravel[(i+1)*cols-1].set_axis_off()
        axes_ravel[(i+1)*cols-1].imshow(label[slice, :, :], cmap='Greys_r')
        axes_ravel[(i+1)*cols-1].set_title(titles[-1])
    f.tight_layout()
    plt.subplots_adjust(wspace=0.01, hspace=0)
    plt.show()

def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None):
    img_itk = sitk.ReadImage(img_path)
    img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img_itk)
    img_np = np.moveaxis(img_np, 0, 3)
    if label_path is not None:
        label_itk = sitk.ReadImage(label_path)
        label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label_itk)
        return img_np, label_np
    return img_np

def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patch_size, s=16):
    img = img[:, 20:-20, 20:-20, :]
    d, h, w, _ = img.shape
    patch_d, patch_h, patch_w = patch_size
    sd = d - patch_d
    sh = h - patch_h
    sw = w - patch_w
    std = s
    sth = s*2
    stw = s*2
    patch_list = []
    pos_list = []
    if label is not None:
        label = label[:, 20:-20, 20:-20]
    for i in range(sd // std + 1):
        for j in range(sh // sth + 1):
            for k in range(sw//stw + 1):
                patch_img = img[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
                if label is not None:
                    patch_label = label[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if patch_label.shape != tuple(patch_size):
                        continue
                    if np.count_nonzero(patch_label)/np.count_nonzero(label) >= 0.2: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atch_label))
                        pos_list.append((i, j, k))
                else: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os_list.append((i, j, k))
    return patch_list, pos_list

# pre-process images
def preprocess(image):
    # z-score normalization in each slice and each channel
    for i in range(image.shape[3]):
        for z in range(image.shape[0]):
            img_slice = image[z, :, :, i]
            image[z, :, :, i] = z_score_norm(img_slice)

    return image

# data loader
def data_generator(data_dir, path_list, target_shape, batch_size, is_training, buffer_size=8):
    if not is_training:
        buffer_size = 1
    else:
        random.shuffle(path_list)
        buffer_size = min(len(path_list), buffer_size)
    k = len(path_list) // buffer_size
    for i in range(k):
        data_list = []
        for j in range(i*buffer_size, (i+1)*buffer_size):
            img_path = path_list[j]['image'].replace('./', data_dir)
            label_path = path_list[j]['label'].replace('./', data_dir)
            if not os.path.exists(img_path) or not os.path.exists(label_path):
                continue
            img, label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img = preprocess(img)
            patch_list, _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target_shape)
            data_list += patch_list
        X = np.array([it[0] for it in data_list])
        Y = np.array([it[1] for it in data_list])
        if is_training:
            index = np.random.permutation(len(data_list))
            X = X[index, ...]
            Y = Y[index, ...]
        for step in range(X.shape[0]//batch_size-1):
            x = X[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 = Y[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ield x, y

class GroupNorm(Layer):
    def __init__(self, groups=4):
        super(GroupNorm, self).__init__()
        self.G = groups
        self.eps = 1e-5

    def build(self, input_shape):
        self.group = self.G if input_shape[-1] % self.G == 0 else 1
        self.channel = input_shape[-1]
        self.group = min(self.channel, self.group)
        self.split = self.channel // self.group
        self.gamma = self.add_weight(name='gamma_gn', shape=(1, 1, 1, 1,
                                                             input_shape[-1]), initializer='ones', trainable=True)
        self.beta = self.add_weight(name='beta_gn', shape=(1, 1, 1, 1,
                                                           input_shape[-1]), initializer='zeros', trainable=True)

    def call(self, inputs):
 = tf.keras.backend.int_shape(inputs)
        inputs = tf.reshape(inputs, [-1, D, H, W, self.group, self.split])
        mean, var = tf.nn.moments(inputs, [1, 2, 3, 5])
        mean = tf.reshape(mean, [-1, 1, 1, 1, self.group, 1])
        var = tf.reshape(var, [-1, 1, 1, 1, self.group, 1])
        ipt = (inputs - mean) / tf.sqrt(var + self.eps)
        output = tf.reshape(inputs, [-1, D, H, W, C]) * self.gamma + self.beta
        return output

def conv_res_block(x, filters, activation=ReLU(), kernel_size=3, strides=1, padding='same', num_layers=1):
    if num_layers == 1: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GroupNorm()(x)
        x = activation(x)
        return x
    shortcut = Conv3D(filters, 1,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shortcut = GroupNorm()(shortcut)
    shortcut = activation(shortcut)
    for i in range(num_layers):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activation(x)
    x = x + shortcut
    return x

def upsample_block(x, filters, activation=ReLU(), kernel_size=3, strides=1,
padding='same', deconv=False):
    if deconv:
        x = Conv3DTranspose(filters, 2, strides=2, padding=padding)(x)
    else:
        x = UpSampling3D(size=2)(x)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GroupNorm()(x)
    x = activation(x)
    return x

# unet3d model
def Unet3d(img_shape, n_filters, n_class):
    inputs = Input(shape=img_shape, name='input')
    l1 = conv_res_block(inputs, n_filters, num_layers=1)
    m1 = MaxPool3D()(l1)
    l2 = conv_res_block(m1, n_filters * 2, num_layers=2)
    m2 = MaxPool3D()(l2)
    l3 = conv_res_block(m2, n_filters * 4, num_layers=3)
    m3 = MaxPool3D()(l3)
    l4 = conv_res_block(m3, n_filters * 8, num_layers=3)
    m4 = MaxPool3D()(l4)
    l5 = conv_res_block(m4, n_filters * 16,  num_layers=3)
    up6 = upsample_block(l5, n_filters * 8)
    l6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6, l4]), n_filters * 8, num_layers=3)
    up7 = upsample_block(l6, n_filters * 4)
    l7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7, l3]), n_filters * 4, num_layers=3)
    up8 = upsample_block(l7, n_filters * 2)
    l8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8, l2]), n_filters * 2, num_layers=2)
    up9 = upsample_block(l8, n_filters)
    l9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9, l1]), n_filters, num_layers=1)
    out = Conv3D(n_class, 1, padding='same', activation=keras.activations.softmax)(l9)
    model = Model(inputs=inputs, outputs=out, name='output')
    return model

# loss function
def explog_loss(y_true, y_pred, n_class, weights=1., w_d=0.8, w_c=0.2, g_d=0.3,
g_c=0.3, eps=1e-5):
    """
    Compute exp-log loss
    Args:
        y_true: ground truth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y_pred: prediction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n_class)
        n_class: classes
        weights: weights of n classes, a float number or vector with dimension of (n,)
        w_d: weight of dice loss
        w_c: weight of cross entropy loss
        g_d: exponent of dice loss
        g_c: exponent of cross entropy loss
    Returns:
        score: exp-log loss
    """
    y_pred = tf.cast(y_pred, tf.float32)
    y_true = tf.cast(tf.one_hot(y_true, n_class), tf.float32)
    y_true = tf.reshape(y_true, [-1, n_class])
    y_pred = tf.reshape(y_pred, [-1, n_class])
    y_pred = tf.clip_by_value(y_pred, eps, 1.0-eps)
    intersection = tf.reduce_sum(y_true * y_pred, axis=0)
    union = tf.reduce_sum(y_true, axis=0) + tf.reduce_sum(y_pred, axis=0)
    dice = (2 * intersection + eps) / (union + eps)
    dice = tf.clip_by_value(dice, eps, 1.0-eps)
    dice_log_loss = -tf.math.log(dice)
    Ld = tf.reduce_mean(tf.pow(dice_log_loss, g_d))
    wce = weights * y_true * tf.pow(-tf.math.log(y_pred), g_c)
    Lc = tf.reduce_mean(wce)
    score = w_d * Ld + w_c * Lc
    return score

# metrics
def dice_score(y_true, y_pred, n_class, exp=1e-5):
    """
    Compute dice score with ground truth and prediction without argmax
    Args:
        y_true: ground truth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y_pred: prediction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n_class)
        n_class: classes number
    Returns:
        score: average dice score in n classes
    """
    dices = []
    y_pred = np.argmax(y_pred, axis=-1)
    for i in range(1, n_class):
        pred = y_pred == i
        label = y_true == i
        intersection = 2 * np.sum(label * pred, axis=(1, 2, 3)) + exp
        union = np.sum(label, axis=(1, 2, 3)) + np.sum(pred, axis=(1, 2, 3)) + exp
        dice = intersection / union
        dices.append(dice)
    score = np.mean(dices)
    return score

# training process
def train(display_step=10):
    batch_size = 1
    epochs = 500
    input_size = [32, 160, 160, 4]
    n_class = 4
    first_channels = 8
    lr = 0.001
    save_model_dir = '../saved_models/'
    data_dir = '../data/Task01_BrainTumour/'
    with open(os.path.join(data_dir, 'dataset.json'), 'r') as f:
        data_info = json.load(f)
    path_list = data_info['training']
    n_sample = len(path_list)
    train_path_list = path_list[:int(n_sample*0.8)]
    val_path_list = path_list[int(n_sample * 0.8):]

    model = Unet3d(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input = model.input
    pred = model.output
    label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None] + input_size[:3])

    loss_tf = explog_loss(label, pred, n_class, weights=[1, 10, 20, 20])

    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name='global_step', trainable=False)
    lr_schedule = tf.train.exponential_decay(
        lr,
        global_step,
        decay_steps=5000,
        decay_rate=0.98)

    optimizer = tf.train.AdamOptimizer(learning_rate=lr_schedule)
    train_opt = optimizer.minimize(loss_tf, global_step=global_step)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aver = tf.train.Saver()
    print("start optimize")
    config = tf.compat.v1.ConfigProto()
    config.gpu_options.allow_growth=True
    with tf.Session(config=config) as sess:
        sess.run(init_op)
        for epoch in range(epochs):
            # training
            print('*'*20, 'Train Epoch %d'%epoch, '*'*20)
            steps = 0
            train_loss_avg = 0
            train_dice_avg = 0
            train_dataset = data_generator(data_dir, train_path_list, input_size[:3], batch_size, True)
            for x, y in train_dataset:
                _, loss, pred_logits = sess.run([train_opt, loss_tf, pred], feed_dict={input: x, label: y})
                dice = dice_score(y, pred_logits, n_class)
                train_dice_avg += dice
                train_loss_avg += loss
                steps += 1

                if steps % display_step==0:
                    print('epoch %d, steps %d, train loss: %.4f, train dice: %.4f' % (
                                        epoch, steps, train_loss_avg / steps, train_dice_avg / steps))
            train_loss_avg /= steps
            train_dice_avg /= steps

            # validation
            print('*'*20, 'Valid Epoch %d'%epoch, '*'*20)
            steps = 0
            val_loss_avg = 0
            val_dice_avg = 0
            val_dataset = data_generator(data_dir, val_path_list, input_size[:3], batch_size, False)
            for x, y in val_dataset:
                val_loss, pred_logits = sess.run([loss_tf, pred], feed_dict={input: x, label: y})
                dice = dice_score(y, pred_logits, n_class)
                val_dice_avg += dice
                steps += 1
                val_loss_avg += val_loss

                if steps % display_step==0:
                    print('Epoch {:}, valid steps {:}, loss={:.4f}'.format(epoch, steps, val_loss))

            val_loss_avg /= steps
            val_dice_avg /= steps

            print(
                'epoch %d, steps %d, validation loss: %.4f, val dice: %4f' % (epoch, steps, val_loss_avg, val_dice_avg))

            print('*'*20, 'Valid Epoch %d'%epoch, '*'*20)
            # save model
            saver.save(sess, os.path.join(save_model_dir, "epoch_%d_%.4f_model" % (epoch, val_dice_avg)),
                       write_meta_graph=False)

def save_img(img_np, save_path):
    img_itk = sitk.GetImageFromArray(img_np)
    sitk.WriteImage(img_itk, save_path)

def recover_img(patch_preds, pos_list, strides, ori_shape):
    sd, sh, sw = strides
    patch_shape = patch_preds[0].shape
    pd, ph, pw = patch_shape
    img = np.zeros(ori_shape)
    for patch, pos in zip(patch_preds, pos_list):
        i, j, k = pos
        img[i*sd:i*sd+pd, j*sh+20:j*sh+20+ph, k*sw+20:k*sw+20+pw] = patch
    return img

def predict(model_path, patch_list, 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input_shape = (1,) + tuple(input_size)
    inputs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input_shape)
    model = Unet3d(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prediction = model(inputs)
    saver = tf.train.Saver()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preds = []
    with tf.Session() as sess:
        sess.run(init_op)
        saver.restore(sess, model_path)
        for i in range(len(patch_list)):
            pred = sess.run(prediction, feed_dict={inputs: np.expand_dims(patch_list[i], 0)})
            pred = np.squeeze(np.argmax(pred, -1))
            preds.append(pred)
        return preds

def test(model_path, img_path, save_dir):
    patch_size = [32, 160, 160, 4]
    n_class = 4
    first_channels = 8
    strides = (16, 32, 32)
    if not os.path.exists(save_dir):
        os.mkdir(save_dir)
    save_path = os.path.join(save_dir, img_path.split('/')[-1])
    img0 = read_img(img_path)
    img1 = preprocess(img0)
    patch_list, pos_list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1, None, patch_size[:3])
    preds = predict(model_path, patch_list, patch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pred = recover_img(preds, pos_list, strides, img0.shape[:3])
    save_img(pred, save_path)
    return img0, pred

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True:
        train()

    if False:
        model_path = '../saved_models/epoch_20_0.6411_model'
        img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Ts/BRATS_485.nii.gz'
        save_dir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Pre/'
        img, pred = test(model_path, img_path, save_dir)
        show_imgs([(img, pred)])

模型训练过程中,会输出当前的进度,具体如下:

训练的时间较长,需要耐心等待。

训练过过程中,可以查看生成的文件:

六、模型的测试

模型测试部分的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SimpleITK as sitk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json
from skimage import measure
import random
#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tensorflow.compat.v1 as tf
tf.disable_v2_behavior()
tf.logging.set_verbosity(tf.logging.ERROR)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Lay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layers import Conv3D, Conv3DTranspose, ReLU, UpSampling3D, Input, MaxPool3D, Concatenate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Model

os.environ["CUDA_VISIBLE_DEVICES"]="3"

def z_score_norm(img, mean=None, std=None):
    if mean is None:
        mean = np.mean(img)
    if std is None:
        std = np.std(img)
    return (img - mean) / (std + 1e-6)

def show_imgs(images, cols=5):
    rows = len(images)
    titles = ['FLAIR', 'T1w', 'T1gd', 'T2w', 'Label']
    f, axes = plt.subplots(max(1, rows), cols)
    axes_ravel = axes.ravel()
    for i,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
        ds = np.where(label != 0)[0]
        ds.sort()
        slice = ds[len(ds) // 2]
        for j in range(cols-1):
            axes_ravel[i*cols+j].set_axis_off()
            axes_ravel[i*cols+j].imshow(image[slice, :, :, j], cmap='Greys_r')
            axes_ravel[i*cols+j].set_title(titles[j])
        axes_ravel[(i+1)*cols-1].set_axis_off()
        axes_ravel[(i+1)*cols-1].imshow(label[slice, :, :], cmap='Greys_r')
        axes_ravel[(i+1)*cols-1].set_title(titles[-1])
    f.tight_layout()
    plt.subplots_adjust(wspace=0.01, hspace=0)
    plt.show()

def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None):
    img_itk = sitk.ReadImage(img_path)
    img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img_itk)
    img_np = np.moveaxis(img_np, 0, 3)
    if label_path is not None:
        label_itk = sitk.ReadImage(label_path)
        label_np = sitk.GetArrayFromImage(label_itk)
        return img_np, label_np
    return img_np

def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patch_size, s=16):
    img = img[:, 20:-20, 20:-20, :]
    d, h, w, _ = img.shape
    patch_d, patch_h, patch_w = patch_size
    sd = d - patch_d
    sh = h - patch_h
    sw = w - patch_w
    std = s
    sth = s*2
    stw = s*2
    patch_list = []
    pos_list = []
    if label is not None:
        label = label[:, 20:-20, 20:-20]
    for i in range(sd // std + 1):
        for j in range(sh // sth + 1):
            for k in range(sw//stw + 1):
                patch_img = img[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
                if label is not None:
                    patch_label = label[i*std:min(d, i*std+patch_d), j*sth:min(h, j*sth+patch_h), k*stw:min(w, k*stw+patch_w)]
                    if patch_label.shape != tuple(patch_size):
                        continue
                    if np.count_nonzero(patch_label)/np.count_nonzero(label) >= 0.2: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atch_label))
                        pos_list.append((i, j, k))
                else:
                    patch_list.append(patch_img)
                    pos_list.append((i, j, k))
    return patch_list, pos_list

# pre-process images
def preprocess(image):
    # z-score normalization in each slice and each channel
    for i in range(image.shape[3]):
        for z in range(image.shape[0]):
            img_slice = image[z, :, :, i]
            image[z, :, :, i] = z_score_norm(img_slice)

    return image

# data loader
def data_generator(data_dir, path_list, target_shape, batch_size, is_training, buffer_size=8):
    if not is_training:
        buffer_size = 1
    else:
        random.shuffle(path_list)
        buffer_size = min(len(path_list), buffer_size)
    k = len(path_list) // buffer_size
    for i in range(k):
        data_list = []
        for j in range(i*buffer_size, (i+1)*buffer_size):
            img_path = path_list[j]['image'].replace('./', data_dir)
            label_path = path_list[j]['label'].replace('./', data_dir)
            if not os.path.exists(img_path) or not os.path.exists(label_path):
                continue
            img, label = read_img(img_path, label_path)
            img = preprocess(img)
            patch_list, _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 label, target_shape)
            data_list += patch_list
        X = np.array([it[0] for it in data_list])
        Y = np.array([it[1] for it in data_list])
        if is_training:
            index = np.random.permutation(len(data_list))
            X = X[index, ...]
            Y = Y[index, ...]
        for step in range(X.shape[0]//batch_size-1):
            x = X[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 = Y[step * batch_size:(step + 1) * batch_size, ...]
            yield x, y

class GroupNorm(Layer):
    def __init__(self, groups=4):
        super(GroupNorm, self).__init__()
        self.G = groups
        self.eps = 1e-5

    def build(self, input_shape):
        self.group = self.G if input_shape[-1] % self.G == 0 else 1
        self.channel = input_shape[-1]
        self.group = min(self.channel, self.group)
        self.split = self.channel // self.group
        self.gamma = self.add_weight(name='gamma_gn', shape=(1, 1, 1, 1,
                                                             input_shape[-1]), initializer='ones', trainable=True)
        self.beta = self.add_weight(name='beta_gn', shape=(1, 1, 1, 1,
                                                           input_shape[-1]), initializer='zeros', trainable=True)

    def call(self, inputs):
 = tf.keras.backend.int_shape(inputs)
        inputs = tf.reshape(inputs, [-1, D, H, W, self.group, self.split])
        mean, var = tf.nn.moments(inputs, [1, 2, 3, 5])
        mean = tf.reshape(mean, [-1, 1, 1, 1, self.group, 1])
        var = tf.reshape(var, [-1, 1, 1, 1, self.group, 1])
        ipt = (inputs - mean) / tf.sqrt(var + self.eps)
        output = tf.reshape(inputs, [-1, D, H, W, C]) * self.gamma + self.beta
        return output

def conv_res_block(x, filters, activation=ReLU(), kernel_size=3, strides=1, padding='same', num_layers=1):
    if num_layers == 1: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GroupNorm()(x)
        x = activation(x)
        return x
    shortcut = Conv3D(filters, 1,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shortcut = GroupNorm()(shortcut)
    shortcut = activation(shortcut)
    for i in range(num_layers):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activation(x)
    x = x + shortcut
    return x

def upsample_block(x, filters, activation=ReLU(), kernel_size=3, strides=1,
padding='same', deconv=False):
    if deconv:
        x = Conv3DTranspose(filters, 2, strides=2, padding=padding)(x)
    else:
        x = UpSampling3D(size=2)(x)
        x = Conv3D(filters, kernel_size, strides=strides, padding=padding)(x)
    x = GroupNorm()(x)
    x = activation(x)
    return x

# unet3d model
def Unet3d(img_shape, n_filters, n_class):
    inputs = Input(shape=img_shape, name='input')
    l1 = conv_res_block(inputs, n_filters, num_layers=1)
    m1 = MaxPool3D()(l1)
    l2 = conv_res_block(m1, n_filters * 2, num_layers=2)
    m2 = MaxPool3D()(l2)
    l3 = conv_res_block(m2, n_filters * 4, num_layers=3)
    m3 = MaxPool3D()(l3)
    l4 = conv_res_block(m3, n_filters * 8, num_layers=3)
    m4 = MaxPool3D()(l4)
    l5 = conv_res_block(m4, n_filters * 16,  num_layers=3)
    up6 = upsample_block(l5, n_filters * 8)
    l6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6, l4]), n_filters * 8, num_layers=3)
    up7 = upsample_block(l6, n_filters * 4)
    l7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7, l3]), n_filters * 4, num_layers=3)
    up8 = upsample_block(l7, n_filters * 2)
    l8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8, l2]), n_filters * 2, num_layers=2)
    up9 = upsample_block(l8, n_filters)
    l9 = conv_res_block(Concatenate()([up9, l1]), n_filters, num_layers=1)
    out = Conv3D(n_class, 1, padding='same', activation=keras.activations.softmax)(l9)
    model = Model(inputs=inputs, outputs=out, name='output')
    return model

# loss function
def explog_loss(y_true, y_pred, n_class, weights=1., w_d=0.8, w_c=0.2, g_d=0.3,
g_c=0.3, eps=1e-5):
    """
    Compute exp-log loss
    Args:
        y_true: ground truth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y_pred: prediction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n_class)
        n_class: classes
        weights: weights of n classes, a float number or vector with dimension of (n,)
        w_d: weight of dice loss
        w_c: weight of cross entropy loss
        g_d: exponent of dice loss
        g_c: exponent of cross entropy loss
    Returns:
        score: exp-log loss
    """
    y_pred = tf.cast(y_pred, tf.float32)
    y_true = tf.cast(tf.one_hot(y_true, n_class), tf.float32)
    y_true = tf.reshape(y_true, [-1, n_class])
    y_pred = tf.reshape(y_pred, [-1, n_class])
    y_pred = tf.clip_by_value(y_pred, eps, 1.0-eps)
    intersection = tf.reduce_sum(y_true * y_pred, axis=0)
    union = tf.reduce_sum(y_true, axis=0) + tf.reduce_sum(y_pred, axis=0)
    dice = (2 * intersection + eps) / (union + eps)
    dice = tf.clip_by_value(dice, eps, 1.0-eps)
    dice_log_loss = -tf.math.log(dice)
    Ld = tf.reduce_mean(tf.pow(dice_log_loss, g_d))
    wce = weights * y_true * tf.pow(-tf.math.log(y_pred), g_c)
    Lc = tf.reduce_mean(wce)
    score = w_d * Ld + w_c * Lc
    return score

# metrics
def dice_score(y_true, y_pred, n_class, exp=1e-5):
    """
    Compute dice score with ground truth and prediction without argmax
    Args:
        y_true: ground truth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y_pred: prediction with dimension of (batch, depth, height, width, n_class)
        n_class: classes number
    Returns:
        score: average dice score in n classes
    """
    dices = []
    y_pred = np.argmax(y_pred, axis=-1)
    for i in range(1, n_class):
        pred = y_pred == i
        label = y_true == i
        intersection = 2 * np.sum(label * pred, axis=(1, 2, 3)) + exp
        union = np.sum(label, axis=(1, 2, 3)) + np.sum(pred, axis=(1, 2, 3)) + exp
        dice = intersection / union
        dices.append(dice)
    score = np.mean(dices)
    return score

# training process
def train():
    batch_size = 1
    epochs = 500
    input_size = [32, 160, 160, 4]
    n_class = 4
    first_channels = 8
    lr = 0.001
    save_model_dir = '../saved_models/'
    data_dir = '../data/Task01_BrainTumour/'
    with open(os.path.join(data_dir, 'dataset.json'), 'r') as f:
        data_info = json.load(f)
    path_list = data_info['training']
    n_sample = len(path_list)
    train_path_list = path_list[:int(n_sample*0.8)]
    val_path_list = path_list[int(n_sample * 0.8):]

    model = Unet3d(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input = model.input
    pred = model.output
    label = tf.placeholder(tf.int32, shape=[None] + input_size[:3])

    loss_tf = explog_loss(label, pred, n_class, weights=[1, 10, 20, 20])

    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name='global_step', trainable=False)
    lr_schedule = tf.train.exponential_decay(
        lr,
        global_step,
        decay_steps=5000,
        decay_rate=0.98)

    optimizer = tf.train.AdamOptimizer(learning_rate=lr_schedule)
    train_opt = optimizer.minimize(loss_tf, global_step=global_step)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aver = tf.train.Saver()
    with tf.Session() as sess:
        sess.run(init_op)
        for epoch in range(epochs):
            # training
            steps = 0
            train_loss_avg = 0
            train_dice_avg = 0
            train_dataset = data_generator(data_dir, train_path_list, input_size[:3], batch_size, True)
            for x, y in train_dataset:
                _, loss, pred_logits = sess.run([train_opt, loss_tf, pred], feed_dict={input: x, label: y})
                dice = dice_score(y, pred_logits, n_class)
                train_dice_avg += dice
                train_loss_avg += loss
                steps += 1
                print('epoch %d, steps %d, train loss: %.4f, train dice: %.4f' % (
                                    epoch, steps, train_loss_avg / steps, train_dice_avg / steps))
            train_loss_avg /= steps
            train_dice_avg /= steps
            # validation
            steps = 0
            val_loss_avg = 0
            val_dice_avg = 0
            val_dataset = data_generator(data_dir, val_path_list, input_size[:3], batch_size, False)
            for x, y in val_dataset:
                val_loss, pred_logits = sess.run([loss_tf, pred], feed_dict={input: x, label: y})
                dice = dice_score(y, pred_logits, n_class)
                val_dice_avg += dice
                steps += 1
                val_loss_avg += val_loss
            val_loss_avg /= steps
            val_dice_avg /= steps
            print(
                'epoch %d, steps %d, validation loss: %.4f, val dice: %4f' % (epoch, steps, val_loss_avg, val_dice_avg))
            # save model
            saver.save(sess, os.path.join(save_model_dir, "epoch_%d_%.4f_model" % (epoch, val_dice_avg)),
                       write_meta_graph=False)

def save_img(img_np, save_path):
    img_itk = sitk.GetImageFromArray(img_np)
    sitk.WriteImage(img_itk, save_path)

def recover_img(patch_preds, pos_list, strides, ori_shape):
    sd, sh, sw = strides
    patch_shape = patch_preds[0].shape
    pd, ph, pw = patch_shape
    img = np.zeros(ori_shape)
    for patch, pos in zip(patch_preds, pos_list):
        i, j, k = pos
        img[i*sd:i*sd+pd, j*sh+20:j*sh+20+ph, k*sw+20:k*sw+20+pw] = patch
    return img

def predict(model_path, patch_list, 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input_shape = (1,) + tuple(input_size)
    inputs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input_shape)
    model = Unet3d(input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prediction = model(inputs)
    saver = tf.train.Saver()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preds = []
    with tf.Session() as sess:
        sess.run(init_op)
        saver.restore(sess, model_path)
        for i in range(len(patch_list)):
            pred = sess.run(prediction, feed_dict={inputs: np.expand_dims(patch_list[i], 0)})
            pred = np.squeeze(np.argmax(pred, -1))
            preds.append(pred)
        return preds

def test(model_path, img_path, save_dir):
    patch_size = [32, 160, 160, 4]
    n_class = 4
    first_channels = 8
    strides = (16, 32, 32)
    if not os.path.exists(save_dir):
        os.mkdir(save_dir)
    save_path = os.path.join(save_dir, img_path.split('/')[-1])
    img0 = read_img(img_path)
    img1 = preprocess(img0)
    patch_list, pos_list = extract_ordered_overlap_patches(img1, None, patch_size[:3])
    preds = predict(model_path, patch_list, patch_size, first_channels, n_class)
    pred = recover_img(preds, pos_list, strides, img0.shape[:3])
    save_img(pred, save_path)
    return img0, pred

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False:
        train()

    if True:
        model_path = '../saved_models/epoch_271_0.6776_model'
        img_path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Ts/BRATS_485.nii.gz'
        save_dir = '../data/Task01_BrainTumour/imagesPre/'
        img, pred = test(model_path, img_path, save_dir)
        show_imgs([(img, pred)])

需要注意的是,model_path,需要根据模型训练部分最终的结果,进行填写,才能进行实际的训练测试。

在上述代码中,是BRATS_485.nii.gz做为输入数据,针对模型进行测试。

代码运行后,结果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与肿瘤相关的部分,被准确识别并切割出来了。

七、总结

通过5、6两章的学习和实战,才算扣了医学图像处理的深度学习处理的门了,了解到在医学图像处理方面,模型从数据准备到训练测试的完成步骤,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网友A:
医学图像的细节太多了,有很多隐藏的信息,这直接AI模型都跑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学图像的细节太多了,有很多隐藏的信息,这直接AI模型都跑了,厉害

看了书,就得练习练习实战一下,更加能够了解了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下来慢慢欣赏,加油!!!!

网友:
好书,示例代码都这么多,值得好好拜读。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