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U083RC】32位定时器设置和PWM测试

楼主:
硬件设置介绍

STM32U083RC的定时器多达10个,还有一个32位的通用定时器TIM2,本次的测试使用这个TIM2定时器。并且使用该定时器输出PWM脉冲。

STM32的时钟最高可以达到48MHZ,那么一微秒的精度配合32位定时器可以达到7分多钟的高长定时了,如果使用16位的定时秒级的定时都是很难的,所以本次测试PWM宽度设置周期为2秒。

定时器设置

定时器使用TIM2,TIM2是挂载在ABP总线上的,时钟为48MHZ。定时精度1uS,周期2S。

PSC=48-1; //定时精度 1uS

Counter=2,000,000-1; //(这个数字很让我激动,哈哈)

timxPeriod= 2,000,000/2;//占空比=50%

硬件的规划,PA2是TIM2的CH3通道,但是与板子的串口冲突,所以选择了PB10引脚。

PB10引脚与CN9的7PIN连接

按照本次的计划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后,将TIM2的中断打开,可以使用中断完成计数功能。

程序代码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n\r U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n\r");

  printf("** Test finished successfully. ** \n\r");

       counter = 0;

       old_counter = 0;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2, TIM_CHANNEL_3);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 old_counter != counter)

    {

                            printf("PWM counter NB:=%d \n\r",counter);

                       old_counter = counter;

              }

              HAL_Delay(10);

    /* USER CODE BEGIN 3 */

  }

网友A:
定时更改PWM占空比需要暂停定时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更改PWM占空比需要暂停定时器吗?

不需要,但是发生在reload影子寄存器之前,如果是长时间的定时,可以使用指令先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