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传输的一个想法讨论

楼主:
差分信号比单端信号有更高的抗干扰能力,能够比单端信号传输更远的距离,因为在接收端只取两个信号的差值,如果传输时收到共模信号干扰,会在差分信号线上产生相同的电压变化,但是差分线的差值不会改变。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差分信号接收端也是有电源供电的,如果干扰信号是德差分信号幅值超出了供电电源的范围,那么此时差分信号还能够进行有效接收吗?

再者,对于差分信号的接收电路是什么样的,具体是什么电路结构,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分享?

网友:
【如果干扰信号是德差分信号幅值超出了供电电源的范围,那么此时差分信号还能够进行有效接收吗?】

【是德】估计应为【使得】。

共模电压超过允许范围,当然不能正常工作,无论什么电路都是如此。

网友:
【再者,对于差分信号的接收电路是什么样的,具体是什么电路结构】

通常就是个比较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一般会允许较高共模电压,会比系统电压高不少,比如MAX3485共模输入电压范围:-7V至+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一般会允许较高共模电压,会比系统电压高不少,比如MAX3485共模输入电压范围:-7V至+12V

这种情况下的共模输入电压大于供电电源电压,是因为芯片内部运放端增加了衰减电阻吗?这就是运放和运放电路的区别所导致的,运放电路的共模输入电压可以大于供电电压,但运放电路的输入电压不是运放的引脚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的共模输入电压大于供电电源电压,是因为芯片内部运放端增加了衰减电阻吗?这就是运放和运放电 ...

我觉得内部是有衰减电路,否则超过电源电压不可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