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接鼠标键盘可用,接U盘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现自制飞凌A40i核心板底板,通过USB2514芯片将其中一路USB扩展4路,就是USB hub的形式,这4路USB接鼠标键盘均可以正常使用,然而接上U盘后,不能正常使用,U盘无法打开,感觉系统像是在识别U盘一样,偶尔一两次等2,3分钟后U盘能够装载成功。不知道是啥情况,请大佬指点

如上图是USB2514一转四的电路。在其他项目中亲测是可用,移植到我做的项目上面发现有问题,请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来自 10楼

问题已经解决。 是我电路板中的TPS5430产生的5V这路电源有问题。 替换掉TPS5430,使用PIN TO PIN   DC-DC芯片 LM22676MRX-ADJ 后,USB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是找到了,但是产生的原因未知。因为TPS5430产生的5V电源很正常,用示波器都看过纹波,电压变化,均为发现异常。只能说这个TPS5430和全志的A40I根本不适配。

网友A:
U盘的驱动需要装载?

网友:
一个是U盘的格式,你分别试验一下FAT ,FAT32,NTFS,exFAT,看看是不是格式的问题引起的。

还有就是换一个u盘试验一下。

网友:
能识别,但是识别慢,有没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的驱动需要装载?

不需要,插上就能用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流不够?

你说的电流不够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流不够具体是什么意思?

功率不够,造成电压降低,使得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够,造成电压降低,使得芯片工作不正常。

我现在做实验是可调电源供电的.功率的话,往上调还是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