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85通信的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在测试一个28335控制的485通信电路,用测试软件连续周期发送指令,单发正常,连续发送在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但是连续发送的话长时间大约2个小时后上位机仍然在发送,但是芯片已经没有返回报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硬件问题但是单发单收正常,难道是软件问题,但是我不太懂软件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像人一样,脑袋长时间工作,累了,睡一觉就好了,硬件不一定有问题。如果断电重启,又正常啦

软件编程中,MCU用定时器或计数器,长时间运行可能会导致溢出,就是计数值不能增加了

或者内存没及时释放,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A:
【连续发送的话长时间大约2个小时后上位机仍然在发送,但是芯片已经没有返回报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除qwqwqw2088谈到的原因外,还有一种可能:下位机受到强干扰,宕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发送的话长时间大约2个小时后上位机仍然在发送,但是芯片已经没有返回报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干扰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没有在现场复杂强电磁环境中

网友:
也有可能缓存满了,内存指针溢出了。 反正要不回应了,软件问题大。

就算干扰,出错等等,掉数据可以。怎么样也得让它复位重新来应答啊。

不能就直接躺平。单片机没有退休一说啊。

网友:
像人一样,脑袋长时间工作,累了,睡一觉就好了,硬件不一定有问题。如果断电重启,又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