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转单端放大电路中,信号源共地与不共地的区别

楼主:
大家好,一个偶尔的机会发现了如下问题:

1、一个差分转单端放大电路的仿真,输入端为一个差分信号源,如下图,如果两个输入端的电阻对称,R1=R4,R2=R5,则不论信号源的COM端接地与不接地,这时电路放大倍数都为2*R2/R1。

网友A:
2、如果电阻不对称,则信号源共地与不共地的状态下电路放大倍数存在较大的区别

2.1共地时,利用叠加原理,求得放大倍数为18.25:

网友A:
2.2不共地时,从图中的仿真结果可知放大倍数为:R2/R1+R5/R4,这个关系是从仿真的数据总结出的规律,但是不知推导的原理,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不共地时,从图中的仿真结果可知放大倍数为:R2/R1+R5/R4,这个关系是从仿真的数据总结出的规律,但是不 ...

【一个差分转单端放大电路的仿真,输入端为一个差分信号源,如下图,如果两个输入端的电阻对称,R1=R4,R2=R5,则不论信号源的COM端接地与不接地,这时电路放大倍数都为2*R2/R1。】

完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如果电阻不对称,则信号源共地与不共地的状态下电路放大倍数存在较大的区别 2.1共地时,利用叠加原理 ...

【如果电阻不对称,则信号源共地与不共地的状态下电路放大倍数存在较大的区别】

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不共地时,从图中的仿真结果可知放大倍数为:R2/R1+R5/R4,这个关系是从仿真的数据总结出的规律,但是不 ...

其他的地方我都能明白,就是这个地方没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不对称,则信号源共地与不共地的状态下电路放大倍数存在较大的区别】 完全正常。

我想请教的是2.2这种情况下(电阻不对称,信号源也不共地)的放大倍数的推导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的是2.2这种情况下(电阻不对称,信号源也不共地)的放大倍数的推导原理。

【我想请教的是2.2这种情况下(电阻不对称,信号源也不共地)的放大倍数的推导原理。】

计算方法是一样的,根据就是运算放大器两个输入端‘虚断“和”虚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的是2.2这种情况下(电阻不对称,信号源也不共地)的放大倍数的推导原理。】 计算方法是一 ...

具体如何计算,能否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如何计算,能否请您指点一下。

参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2章“电阻性反馈电路”,第4节“差分放大器”。此书本站就有,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2章“电阻性反馈电路”,第4节“差 ...

maychang老师,您好,感谢指点!

我在书中找到了相关章节,并查阅了有关电阻失配部分的例题,但是书中只是对共模接地的情况做了分析,对我提出的“2.2这种情况下(电阻不对称,信号源也不共地)”这种情况没有介绍。我有疑问的部分相当于是2.13(b)中的VCM并没有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您好,感谢指点! 我在书中找到了相关章节,并查阅了有关电阻失配部分的例题,但是书中 ...

对的,就是图2.13(b)中将VCM开路,然后利用虚短路虚开路原理解之即可。

注意这种情况下,两个VDM中点的电位是浮动的,它不等于0!

网友C:
同问:图2.13(b)中将VCM开路,具体如何计算,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图2.13(b)中将VCM开路,具体如何计算,请指点

看来要去复习一下电路课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