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倒置工作状态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下图中,T1管处于倒置工作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图中2.1V和  1.4V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三极管的倒置工作状态,是指三极管原集电极当做发射极用,三极管原发射极当集电极用。倒置工作状态,三极管仍能够放大,但电流放大倍数很低(只有数倍,不超过十倍),且因三极管发射结耐压比集电结低,现在原发射结当集电结用,当然耐压仍低(和原发射结相同)。

网友:
首帖图是双极型门电路(二输入端与非门)内部原理图。图中T1两个输入端均为高电平,输出为低电平。

但若两个输入端均低电平,那就很难说T1处于倒置工作状态。输入端低电平,be结正偏集电结反偏,这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两个输入端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两个发射结一个正偏一个反偏,那就更难说T1处于倒置工作状态了。

网友:
可以搞个三极管量量,实践一下看看倒置工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倒置工作状态,是指三极管原集电极当做发射极用,三极管原发射极当集电极用。倒置工作状态,三极管 ...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倒置工作状态,是指三极管原集电极当做发射极用,三极管原发射极当集电极用。倒置工作状态,三极管 ...

谢谢,请问 正规电路中,不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吧?这个电路这种设计 是不是不太合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正规电路中,不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吧?这个电路这种设计 是不是不太合理呀?

这个电路,我已经说过:是双极型门电路内部原理图,很难说该管是处于倒置状态,倒置状态是那幅图的作者说的。这样的芯片全世界生产过至少数百亿片。你说这个设计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正规电路中,不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吧?这个电路这种设计 是不是不太合理呀?

【请问 正规电路中,不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吧?】

什么是【正规电路】?收音机、扩音机、斩波放大器……中,都有让三极管工作于倒置状态的范例。那些电路,不好说是非正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正规电路中,不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吧?这个电路这种设计 是不是不太合理呀?

首帖图中的T1,说是倒置工作,不如说是共基极工作的多发射极三极管。要了解什么是共基极,请参考《模拟电路》之类的教材。

网友:
主要原因试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原因,

这样制造比用多个二极管做逻辑的输入电路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