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饱和电流能为0A吗?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下图中   T1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A , 饱和电流能为0A吗?请问?

网友:
又拿着双输入端与非门来说事了。

【下图中   T1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A , 饱和电流能为0A吗?】

当然可以。

网友A:
顺便说一句,物理量总是有单位的,例如电流单位有安、毫安、千安等等。只说数值不说单位,无法表达数量。说【5】电流,别人不知道你说的是5安还是5毫安。

但是,零是个例外。零安和零毫安和零千安是一回事。

所以,说【0A】是在表明自己是个外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物理量总是有单位的,例如电流单位有安、毫安、千安等等。只说数值不说单位,无法表达数量。说 ...

请问此图中T1集电极的饱和电流标注为0mA  这种情况有可能吗,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mA 的话,那基极的电流不也是0mA , 那跟T1 工作在饱和态  岂不是相悖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图中T1集电极的饱和电流标注为0mA  这种情况有可能吗,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mA 的话,那基极的 ...

【这种情况有可能吗,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mA 的话,那基极的电流不也是0mA , 那跟T1 工作在饱和态  岂不是相悖 ?】

说【集电极电流为零,那么基极电流也为零】,你实际上仍然认为三极管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而不是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图中T1集电极的饱和电流标注为0mA  这种情况有可能吗,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0mA 的话,那基极的 ...

可以这样考虑:基极电流为一定值(有限值),集电极电源电压固定,集电极到电源正端串联有电阻。此时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未饱和)。当集电极电阻逐渐增加时,集电极电压逐渐降低,集电极电压降低到某值时,即认为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此时逐渐降低集电极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当然逐渐减小,不过,此过程中三极管始终处于饱和状态。电源电压降低到零,三极管仍然处于饱和状态,此时集电极电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