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中 V1和V2 是 N沟道还是P沟道的MOS管,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下图中  红色箭头所标的  51单片机P0口中  V1和V2 是 N沟道还是P沟道的MOS管,它这地方为什么没有明确标识到底是什么?

网友:
没看错的话,V1,V2组成的是典型的推挽输出电路,也就是说,这两个MOS管一次只能导通一个,当V1导通时,V2截止,当V2导通时,V1截止,所以谁是N谁是P不是那么重要了,当然你也可以查询下MOS管组成的推挽电路的用法,比我说的会详细得多。

网友A:
没有必要追究V1和V2是N沟道还是P沟道。

图中标注“&"的那个橙色方框,是个”与门“,其内部结构不止一个管子。同样,标注锁存器的那个蓝色方框,是个D锁存器,内部更不止一个管子,甚至不止一个门。难道你还要追究那个D锁存器里面各个管子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追究V1和V2是N沟道还是P沟道。 图中标注“&"的那个橙色方框,是个”与门“ ...

谢谢。如果  V2 是 N沟道  Q1非 输出 1  那 V2 导通

          如果  V2 是  P沟道  Q1非 输出 1  那 V2 截止

          当然 要搞清楚  V2 到底是P沟道还是N沟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  V2 是 N沟道  Q1非 输出 1  那 V2 导通         &nb ...

注意【&】橙色方框左边有个黄色三角形,尖端还有个小圆圈,这表示反相器。多路开关投向上时,V1门极和V2门极信号必定相反,所以V1和V2必定同极性,即同为N沟或者同为P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  V2 是 N沟道  Q1非 输出 1  那 V2 导通         &nb ...

再说一遍:没有必要追究V1和V2是N沟道还是P沟道。重要的是搞清楚单片机I/O口的结构,I/O口的功能。至于具体是什么管子,没有必要记忆。

51单片机最早是双极型工艺,后来是PMOS工艺,再后来是CMOS工艺,但功能未变。双极型工艺,输入输出电平与TTL电平兼容,PMOS工艺和CMOS工艺,输入输出电平与MOS电平兼容。难道你还要搞清楚双极型工艺的51单片机引脚上那两个管子是NPN还是PNP?当然,我可以告诉你:双极型是两个NPN管,CMOS工艺是两个N沟管。不过,记住这些,没有必要。

网友:
自从CMOS后,MOS工艺才有了出头之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没有必要追究V1和V2是N沟道还是P沟道。重要的是搞清楚单片机I/O口的结构,I/O口的功能。至于具 ...

感谢。